[电子元器件] 求教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5-01-05):
丝印为2045,5底下有个下划线,白色丝印。并在高频变压器初级线圈。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干啥用的?不胜感激。

网友A:
MBR2045肖特基二极管
20 Amp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20 to 100 Vol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R2045肖特基二极管
20 Amp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20 to 100 Volts

资料没看到有这样封装的

网友B:
根据输出电压电流 找个常用的肖特基替代
或者说你的芯片是哪个型号的 找参考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资料没看到有这样封装的

是肖特基二极管,参数和MBR2045差不多,你可以找一下插件替代型号,很容易找到DO41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输出电压电流 找个常用的肖特基替代
或者说你的芯片是哪个型号的 找参考电路  ...

这是老板逼我搞清楚的,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输出电压电流 找个常用的肖特基替代
或者说你的芯片是哪个型号的 找参考电路  ...

芯片是PI的lnk605D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肖特基二极管,参数和MBR2045差不多,你可以找一下插件替代型号,很容易找到DO41封装的。
...

参考电路里面初级都没这个二极管,所以很疑惑。

网友B:
原理图贴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贴来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初级的那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贴来看看

这是参考电路

网友B:
可以用FR107

网友C:
这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俗称快反二极管,可以试着用FR107系列的代替一下

网友D:
这个是快恢复管子,恢复时间越快越好,电流大小不是主要的,初级过压保护用的,电流不大的,耐压要高。
20A的管子,封装很大的,必须有散热片的封装。这个估计是1-3A的管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此图不对,重新描图,

网友F:
并在初级,应该是个TVS管,200V左右,取代RCD吸收网络

网友G:
16楼正解,我到是觉得你图上的二极管是原理图上对应的D3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楼正解,我到是觉得你图上的二极管是原理图上对应的D3

这个管子很确定负极端经过电感和两个二极管就接到电源火线了,不是D3,D3是快恢复二极管uf40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在初级,应该是个TVS管,200V左右,取代RCD吸收网络

老师能详细一点么,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依据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在初级,应该是个TVS管,200V左右,取代RCD吸收网络

老师能详细一点么,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没有找到依据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图不对,重新描图,

老师请问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FR107

版主大人能说明一下这个管子的具体作用么,是过电流保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快恢复管子,恢复时间越快越好,电流大小不是主要的,初级过压保护用的,电流不大的,耐压要高。
20A ...

能不能解释一下是如何进行过压保护的,我是菜鸟一个,真心想求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请问哪里不对?

diode1那样接,木法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ode1那样接,木法工作啊

如果是TVS管做钳位和吸收浪涌电流的作用呢?

网友H:
diode1理解为吸收断电反向电流也对吧,继续期待大神们的分析!!!

网友I:
不大可能是tvs管  因为tvs管不是和初级并联在一起的  应该是直接并在正负极之间  按这样的图 管子和开关功率管串联的话 应该是关断过压保护吸收回路 二极管恢复时间 耐压 电流符合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TVS管做钳位和吸收浪涌电流的作用呢?

TVS也不能这么用,仔细再描一遍,
如果低压输入,双向TVS倒是有可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能详细一点么,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依据和型号。 ...

想了一下,如果是个TVS应该再串联一个快恢复才行。。。。。

网友D:
很简单的保护办法呀,初级线圈的高压通过二极管整流,在RC上有一个直流电压,限制瞬间的尖峰电压。
如果输入直流电压是300V,则二极管左边电容上的电压可能是400V了,就把初级的尖峰电压限制在400V左右了。

网友J:
续流二极管,在开关管关断的时候,抑制初级线圈上产生的高反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证实了这确实是个双向TVS管。

网友K:
好复杂呀

网友L(2016-12-06):
有个芯片  marking  code 查询的,芯片丝印反查网,不过不知道论坛给不给发外链    smdmark 的,可以去碰一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