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UCHPAD f28027板子上关于boot引导的问题

楼主(2015-01-05):
板子上是三个拨码开关,GPIO34 和TDO  和TRST 。TRST只要为高就是DEBUG模式,但是如果断电重启必须把TRST拨下来就是接低,并且GPIO34 和TDO必须保持接高才能运行程序,那么在设计电路时就得时刻保持GPIO34 和TDO为接高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求助

网友A:
BOOT意味着代码加载启动的方式和地方吧
设计电路时根据你的需要直接连为高或者低
最好再加上上拉或者下拉   方便使用
可以通过0欧姆电阻或者跳线帽

网友B:
帮着支持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