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网口原理图能不能这样画?有弊端吗?

楼主(2015-01-05):
最近做一个板子,一个网口需要两种连接方式:可以用RJ45连接,但是用于在外壳外面连接;可以用FPC连接,上下两层直接在外壳之内完成网口连接;想尽可能的减小面积,于是想到了如下图所示的笨办法,感觉很不踏实,请朋友们提出一些意见。

楼主:
还有网口的阻抗控制之前一直是看网卡主芯片的datasheet,但是DM9000的datasheet上面并没有详细描述,按照CS8900的要求:
收差分信号线:50欧姆阻抗控制(22/8mil)
发差分信号线:25欧姆阻抗控制(7/8mil)
可以吗?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为嘛同时有U4  和  U6 ?

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3个接口只要不同时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嘛同时有U4  和  U6 ?

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3个接口只要不同时连接就可以了。 ...

因为两块板子连接时不能穿过外壳去连接,所以在top和bottom上都添加了接口。这样就可以通过FPC直连了。如下图所示:
                 FPC 网口
-------------------------------------------   top layer
...........................................
-------------------------------------------   Bottom layer
                 FPC网口
                 FPC 网口
-------------------------------------------   top layer
...........................................
-------------------------------------------   Bottom layer
                 FPC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嘛同时有U4  和  U6 ?

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3个接口只要不同时连接就可以了。 ...

一个网口信号引出三个接口出来,一个连接另两个悬空,数据传输过程中,以我当前的需求,以太网口的数据传输速率是>10Mbps的,二进制传输情况下收发信号频率应该是20MHZ,闲置不用的接口就意味着有悬空的线,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有可能等效于发射天线,就会因为振荡产生串扰。这干扰对该生效的网口信号会不会产生很大的振荡呢?影响又有多大呢?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请朋友们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请问有不太明白的地方吗?

网友C:
10Mbps没有任何影响。分叉不超过一定的长度即可,按照10Mbps来估算,分叉线长度在1米以内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bps没有任何影响。分叉不超过一定的长度即可,按照10Mbps来估算,分叉线长度在1米以内应该没什么问题。 ...

哦哦,谢谢啦!还想问一下1m的经验是怎么得到的呢?还有网口的阻抗控制可以按照二楼那种方式来进行吗?

网友D(2015-03-06):
CPU和网卡及滤波器的距离不要太远···RJ45可以抛出去···可以分开··也可以做一个板子上··一般是做两块板子··网口扣在上面····我有这块的标准电路··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E:
那个网口变压器 HS9016,用的人少吧。以后不好买哦

网友F(2016-10-19):
引用 楼主:
还有网口的阻抗控制之前一直是看网卡主芯片的datasheet,但是DM9000的datasheet上面并没有详细描述,按照CS ...

你好。请问(22/8mil)和(7/8mil)这两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