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两级放大

楼主(2015-01-05):
(无正文)

网友A:
级间隔直电容与后级输入阻抗构成一高通滤波器。

网友B:
隔直么,通交流阻直流。也就是C-R的高通滤波了,看你的系统要求的最低频率和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C:
看你需要的频率

网友:
看电路基础,把两个放大级当做黑盒看就行了

网友D:
按低通滤波电路处理。精确的是短路时间常数倒数和方法进行估算。

网友E:
同问高频时是变压器耦合好还是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