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外扩FLASH问题

楼主(2015-01-05):
你好,请教个问题 我想在CCS3.3用Memory观察CE空间数据,仿真器就自动断开,什么原因?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网友A:
那款仿真器啊   每次都这样吗   一般都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的原因
我以前遇到过查看memory时    有时也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款仿真器啊   每次都这样吗   一般都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的原因
我以前遇到过查看memory时    有时也会断 ...

seed-xd510plus     我在实验板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款仿真器啊   每次都这样吗   一般都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的原因
我以前遇到过查看memory时    有时也会断 ...

追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DSP emif的 AWE 和ARE在复位之后是低电平  但只要程序运行一遍后面就一直是变成高电平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DSP emif的 AWE 和ARE在复位之后是低电平  但只要程序运行一遍后面就一直是变成高 ...

关于复位后瞬间的电平  这个你还要查看手册   也就是没有被程序控制时默认为高还是低
程序运行起来   如果不对emif接口的外设操作的话  应该是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复位后瞬间的电平  这个你还要查看手册   也就是没有被程序控制时默认为高还是低
程序运行起来   如 ...

再请教两个问题,多通道缓冲串口配置成SPI模式,测试的时候CLKX输出的时钟在示波器上不是方波是像正弦波,另外DX输出的波形和CLKX输出的波形一样!是什么情况,还有就是DSP的CLKOUT输出的波形也不像是方波 像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复位后瞬间的电平  这个你还要查看手册   也就是没有被程序控制时默认为高还是低
程序运行起来   如 ...

DX和CLKX短路了   现在好了,但CLKX还是类似于正弦波的。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 我用多通道缓冲串口写数据的时候 ,写完数据 我让它输出,发现和我写的数据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DX和CLKX短路了   现在好了,但CLKX还是类似于正弦波的。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 我用多通道缓冲串口写数据的 ...

DX和CLKX短路是焊接短路的吗    记得McBSP配置的时候   有写脚就要接到一起
关于写出的数据不一样    重点看看配置吧   这个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和CLKX短路是焊接短路的吗    记得McBSP配置的时候   有写脚就要接到一起
关于写出的数据不一样    重 ...

是焊接短路,配置这块我再好好看看吧,后面有问题再重新发帖跟你们请教,谢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