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1做433M通信,出现通信距离短问题?

楼主(2015-01-05):
CC1101电路是做在电路板上的,各种都是参照官网上的资料。测试中出现了2个问题。
1.实际的工作频率和理论值偏差很大。
我用做的样板和买的模块进行通信,发现通信不上。后来发现两者间中心频率差了60K。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样板和模块进行通信,在距离3米左右通信没有丢包,但是距离10米左右就会出现很大的丢包率,有时候一直通信不上,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cc1101设计对于PCB板材有没有特殊要求?
是否必须做成模块使用呢?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你做的几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几层板?

2层,这个也有要求吗?

网友B:
主要检查选频网络和天线的设计。
电感,电容的精度,匹配度很重要。
天线也很重要。

网友B:
把CC1101及其外围电路参数贴出来。

网友C:
大概买到山寨货了,昨天淘宝上面看到过,3块以下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C1101及其外围电路参数贴出来。

原理图和元器件参数和手册上推荐的一样,封装是0402,晶振是3225

另外,请问这种无线的高频设计对于PCB板材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买到山寨货了,昨天淘宝上面看到过,3块以下一颗

芯片吗?中发买的,...
这种现象应该是我设计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检查选频网络和天线的设计。
电感,电容的精度,匹配度很重要。
天线也很重要。

天线有特殊要求吗?
我测过2种天线,效果差别很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元器件参数和手册上推荐的一样,封装是0402,晶振是3225

我检查了一下,你的参数没有问题,你电容选择的是NPO的吧,精度也符合规格书要求吗?我建议你要电桥测量一下LC参数。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的天线没有做到PCB表面,所以对板材要求不高。但要注意板材厚度。
你布线布的很好。很短,很规范。但是最后C38与天线端子之间的连线要竟可能的短,而且最好是直线连过去,不要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检查了一下,你的参数没有问题,你电容选择的是NPO的吧,精度也符合规格书要求吗?我建议你要电桥测量一 ...

非常谢谢,我研究研究:handshake

网友D:
电感电容不行吧
楼主是怎么测得中心频率的?

网友E:
关注 正要用到

网友F:
射频输出端的元件,最好用较好的品牌;
几个电感,相邻的最好互相垂直,以免产生耦合;
晶振的频率误差可能对中心频率有影响;
天线对收发效果的影响很大;

网友G:
CC1101偏频太正常了,问题不大。 发射距离近才有问题。  嘉立创全套元件0603,很正常。

网友G:
不一定硬件问题啊,也可能软件。

网友H:
我们之前做板也是和买的模块通信不上,后来发现是晶振问题

网友I:
高频电路很讲究元件的选择和PCB的设计,楼主遇到的问题首先该考虑元件参数问题,特别注意电容和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电容不行吧
楼主是怎么测得中心频率的?

电感电容参数按照手册推荐值来的。
用接收数据的模块修改基频,模拟扫频,再取得接收到数据时频率设定的上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射频输出端的元件,最好用较好的品牌;
几个电感,相邻的最好互相垂直,以免产生耦合;
晶振的频率误差可能 ...

谢谢
现在对用的元器件质量深深怀疑啊
天线的问题这个我也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1101偏频太正常了,问题不大。 发射距离近才有问题。  嘉立创全套元件0603,很正常。   ...

谢谢,偏频是正常现象啊。那这个是不是软件校准一下就行了,毕竟得和其他别人家的设备通信啊。我在不同信道测了一下,发现这个偏移量是恒定的。
另外参数配置一样,应该是硬件问题吧。CC1101有个频率校准和频率补偿的操作,似乎也没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之前做板也是和买的模块通信不上,后来发现是晶振问题

我假设了下,假如晶振有36K的偏差就会造成频率中心60K的偏移,也就是约万分之一的误差。不过晶振的误差标称是±10 ppm。
只是对晶振质量没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频电路很讲究元件的选择和PCB的设计,楼主遇到的问题首先该考虑元件参数问题,特别注意电容和电感。 ...

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问题还是不少呀  这样得好好看看

我是没经验啊,这东西应该不太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 正要用到

同关注

网友K:
调整一下3225的两个电容,把频偏调整到小于10K(EM设计的电容是不对称的)另外射频走线对阻抗和板材有严格要求,必须是50欧姆,巴伦和π型网络的元器件要看器件频率响应。

网友L(2015-06-05):
楼主您好 最近我也在做,是啥问题方便说一下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