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大家有什么好的按键消抖的方法,交流一下!!!

楼主(2015-01-05):
小弟求一份矩阵键盘扫描程序参考一下(消抖不用延时的)stm32的,自己写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老是不好使!求拯救……

楼主: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1|H2|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Z1|Z2|Z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8 KEY_Scan(void)
{
      u8 i=4,j=4;
      u16 temp1,temp2;
      GPIO_ResetBits(GPIOB,H1|H2|H3);
      GPIO_SetBits(GPIOB,Z1|Z2|Z3);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e000)==0xe000)
        return 0;
      else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B);
      switch(temp1)
      {
       case 0xc000:j=0;break;
       case 0xa000:j=1;break;
       case 0x6000:j=2;break;
       }
}这是我的行扫描,但是就是扫描不到,3*3的矩阵键盘,引脚是PB10~PB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