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L25Z的程序可以下到我的板子上吗?

楼主(2015-01-05):
FRDM-KL25Z上已经可以跑起来的程序,可以下到我的板子(MCU:MKL25Z128VFT4)上吗?我试了一下,跑不起来,晶振没起振,是不是要代码做一下修改呢?谢谢!
同是KL25系列的,晶振配置部分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A:
什么程序?IO口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程序?IO口的应该可以吧.

就是简单IO口电平翻转的

网友A:
看看晶振配置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晶振配置的部分。

同是KL25系列的,晶振配置部分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A:
或许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硬件问题。

再看看,多谢!

网友B:
楼主检查你的硬件晶振电路,应该是硬件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C:
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