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水下摄像机网线输出的

楼主(2015-01-05):
如题,是否有这样的水下摄像机,网线输出的,我可以直接接路由发送到Internet什么的,带SDK可以进行二次开发的。有达人可推荐否?

网友A:
这个恐怕要定制。

网友B:
是否用网线,跟水下环境无关,你只要把水下部分做成防水型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要定制。

惊动大神了,不胜感激。
因为公司用来集成的,所以寻求成品,这类产品感觉安防监控的挺多的,水下的好像没有。其本质应该就是一个IP Camera加了个防水罩。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用网线,跟水下环境无关,你只要把水下部分做成防水型的即可

感谢T叔!
的确如此,是否有相关做这类防水的厂家或品牌信息可以提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T叔!
的确如此,是否有相关做这类防水的厂家或品牌信息可以提供呢? ...

http://s.taobao.com/search?q=%CB%AE%CF%C2%C9%E3%CF%F1%BB%FA&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tem

水下摄像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发改立项备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taobao.com/search?q=%CB%AE%CF%C2%C9%E3%CF%F1%BB%FA&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 ...

感谢T叔,恩,淘宝搜到的都是钓鱼用的,基本。没有可以远端访问这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T叔,恩,淘宝搜到的都是钓鱼用的,基本。没有可以远端访问这些的。 ...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66.s6SJ0f&id=35554820350&abbucket=15

http://s.taobao.com/search?spm=a230r.1.0.0.Q5fYyp&q=%CB%AE%CF%C2%C9%E3%CF%F1%CD%B7&rs=up&rsclick=1

你增加一些关键词,再搜淘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惊动大神了,不胜感激。
因为公司用来集成的,所以寻求成品,这类产品感觉安防监控的挺多的,水下的好像 ...

不是那么简单,水下设备的防水、承压、耐锈蚀、安装工艺、固定方法等都有特别的讲究,加防水罩只能说“耐泼溅”、“耐雨淋”,可不能耐受水下长期工作。而且,水深不同,压力差别巨大,采用的技术手段也会大相径庭,就是淡水水下和海水水下的设计都有不同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