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声抑制

楼主(2015-01-05):
请问:
     哪位大侠能够提供话筒和麦克风的啸叫抑制电路,最好是一个纯硬件的IC解决。

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帮不了你;

网友B:
以前有人用移相办法,使回声与话筒信号不同相来抑制啸叫。具体电路不记得。你到网上查阅。

网友C:
纯硬件电路不容易搞好,

网友D:
移相的方法效果很有限,因为语音信号不是单一频率的,移相后破坏了某一频率的振荡条件,但也可能在另一频率下又满足振荡条件了。目前比较好的啸叫抑制方法是用移频器,不过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E:
好象是用移频的方法

网友F:
在放大部份(话筒)加装限幅单元!…
  其实操作才是最重要的!…
  现场设备安装、调试还是请音响师吧!…你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