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固定长度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5-01-05):
我最近在做一个需要用到单片机与PC上位机通信的项目。我用的是RS232接口与PC通信,原本是想采用xmodem协议的,但发现不太适合我的项目。
我的项目是PC机需要向单片机发送指令和数据,单片机收到指令后需要进行一些操作并且返回一些状态信息。
但因为我的通信是非固定长度的数据传输,有时候只需要传输一个字节,而有的时候需要传输上百KB。

楼主:
希望大家介绍一种可以变化传输数据长度,并且有校验功能

网友A:
不太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A:
PC机需要向单片机发送指令和数据,单片机收到指令后需要进行一些操作并且返回一些状态信息。

网友B:
PC的通信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是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呢?

楼主:
上位机是我自己做的

楼主:
现在主要是想要一种"安全"、"长度可调整"的传输协议。

网友C:
看一下modbus协议

网友D:
简单打包即可
包头+包类+长度+数据+CRC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串口要复用?
自己做一个协议吧。

网友F:
这样的应用无所谓什么协议,xmodem之类的想法就更差远了,在232标准操作距离之内,直接传输即可,不放心就附上CRC校验,然后做个很简单的应答式“协议”即可

网友G:
CRC校验是不是那个判断加上冗余码后是否能被G对方整除的那个?这种校验经常用到吗

网友H:
想想两个人之间怎么确认信息的准确交流,那么机器之间也是同样的。

网友I:
在Win95时代,操作系统内置了一个“直接电缆连接”,可以通过串口或并口在两台PC间交互数据、文件等

网友J:
其“协议”甚至连CRC都没有用,而是采用奇偶校验,直接发送的。

网友K:
自己定一个呗,
通讯包 = 包头 + 数据区 + 数据校验
包头 =  起始字节 + 数据长度  + 包头校验
over

校验算法, 看你要sum8,sum16,还是crc都随你...

楼主:
安全就是要校验,要ack,要try包
长度可调整,那就是要传递长度信息

网友A:
modbus协议:包头+命令 + 数据区 + 数据校验

网友C:
个人推荐ModBus协议.

网友B:
自定义协议就好了。

网友E:
做简单的异或校验呗

网友K:
实现过了。。自己定义一个协议就好,然后在PC端用ringbuff接收,然后通过状态机 分离有效数据就好。

网友L:
如果能够允许极少量的丢高就直接采用帧头+帧类型+数据+帧计数+CRC校验的方式,但不能接受丢包的话就麻烦点了。简单的方式,重要的数据发送多次,这样丢包概率就非常小了;复杂点就自己设计ACK指令回报确认的方式。

网友M:
有很多现成的协议可以遵守,比如ModBus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N:
其实 很简单。 非固定长度的数据包通讯,大多是利用数据字节之间的间隔来进行识别数据帧的,比如MODBUS协议是规定 数据帧之间3.5倍波特率字节间隔时间,每个字节数据中间最大不能超过1.5倍字节间隔时间。

你参考下。 如果可能你就用标准的MODBUS协议最好,而且有相应的调试工具,方便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