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2864显示会乱跳的

楼主(2015-01-05):
我按复位键或者重新上电就会就会乱,或者刚刚上电的时候显示就不对,这是什么原因呢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7;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PSB=P3^2;
uchar code table1 []="当前温度:";
uchar code table2 []="剩余电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lcd_inti();
void delay(uchar i)        ;                           //0.1ms
void main()
{
        uchar a,b;
        lcd_inti();
        delay(500);
        write_com(0x80);
                for(a=0;a<10;a++)
                {
                        write_dat(table1[a]);
                        delay(10);
                }
                delay(50);
        write_com(0x90);
                for(b=0;b<10;b++)
                        {
                                 write_dat(table2);
                                 delay(10);
                        }
                while(1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E=1;
        P0=com;
        delay(10);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E=0;
        RS=1;
        RW=0;
        E=1;
        P0=dat;
        delay(10);
        E=0;
}
void lcd_inti()
{
        delay(500);
        PSB=1;  //并口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
        delay(50);
        write_com(0x0c);          //打开显示,光标关闭
        delay(50);
        write_com(0x01);        //清除LCD显示类容
        delay(50);
}
void delay(uchar i)                                   //0.1ms
{
        uchar j;
        while(i--)
                for(j=1200;j>0;j--);
}

网友A:
write_com(0x90);
                for(b=0;b<10;b++)
                        {
                                 write_dat(table2);
                                 delay(10);
                        }
你的table2里面的b呢。初始化a, b要赋值为0

网友B:
扫屏有问题,估计是有积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屏有问题,估计是有积累误差!

谢谢回答,已经解决了。小误区

网友C:
先写行地址再写列地址,再写数据高8位,再写数据低8位,你这里只写了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