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教 怎么让直流有刷电机断电时候制动

楼主(2015-01-05):
下面是我的单片机控制的H桥,用来控制直流有刷电机,现在想让它在断电的时候,电机是处于制动状态。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LZ的描述属正常现像,当用手旋转电机时,电机相当于直流发电机,产生自发电,电流经电机外并联的反接二极管产生回路,阻碍了电机的旋转(类拟于电机的能耗制动)。

如电机外不并联反接二极管,这一现像可消除,但是,电机的调速性能变差,并且驱动管易损坏。

如想取消电机的制动,此电路无解,唯一可行方法是,在电机上串联一个继电器触头,不运行时断开,以解电机的静态制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电机加抱闸
或者断电将电机线短接

网友C:
把电机驱动下桥两管直接短路。

网友D:
加抱闸!有效的制动

网友E:
下桥接一个继电器,断电后导通,制动

网友F(2015-02-10):
电机短接制动,要看在什么条件下的,
如果电机高速旋转下,要减速,可以使用此方法.
如果想要让电机在静止状态下,用此方法保持静止,根本不行,

网友G:
建议楼主将电机端上下桥四个三极管改成带反向寄生二极管的MOSFET,如此可通过上桥MOS全关,下桥MOS全开的方式实现电机的短接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将电机端上下桥四个三极管改成带反向寄生二极管的MOSFET,如此可通过上桥MOS全关,下桥MOS全开的方 ...

下桥全开。但是断电状态 怎么实现下桥全开呢?

断电状态要实现 刹车。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桥接一个继电器,断电后导通,制动

继电器接了,常闭触点接在电机两端,确实能止住。但是我在执行器带力并且老化到1万多次的时候,继电器触点电阻就又0欧左右变成50欧左右,刹不住车了。怎么能避免火花造成继电器触点电阻变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驱动下桥两管直接短路。

断电状态 怎么让下桥短路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电机加抱闸
或者断电将电机线短接

断电后一瞬间,继电器常闭触点短接,电机止住。但是我寿命测试到2万次的时候,继电器触点电阻变大,变成50多欧姆。再断电 继电器就短接不了了。。电机也刹不住车了。

网友H(2017-08-17):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加继电器接触电阻的问题怎么处理的?诚心请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断电后一瞬间,继电器常闭触点短接,电机止住。但是我寿命测试到2万次的时候,继电器触点电阻变大,变成5 ...

触电并联压敏等吸收器件

网友J(2019-09-21):
短路
短路是最好的制动方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短路
短路是最好的制动方式

楼主要的是: 想让它在断电的时候,电机是处于制动状态

要的是制动,并不是增大阻力。短路绕组接线,只是增加阻力而已。电机在动态时实现制动效果还可以,因为这种方式在电机速度越高,产生的制动能力越强。但是静态就差远了

要断电时制动,例如电磁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