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个什么情况下用到

楼主(2015-01-05):
端口0输出:P0xOS 和端口上拉PxPCRy

网友A:
这个与中颖单片机的引脚输出多少伏有关,如:1/2的电源电压,等

网友B:
中颖MCU的IO口一般是推挽输出,可以不接任何外部电路就可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适合接数字电路

网友C:
有时候高电平只有一半的电源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是的,而开漏极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接上拉电阻,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

网友E:
PxPCRy是用于控制上拉电阻的开启与关闭

网友F:
嗯,只有在PxCR为0的时候才有效

网友G:
在应用中颖单片机做按键时,会有一个复用的功能,就是该脚是不是输出还是输入的,该脚是不是有上拉还是没上拉的

网友G:
由于中颖单片机有这两个寄存器,使我们在设计键盘时,会用到这两个寄存器,然后,可以做到按键引脚复用。

网友A:
P0xOS控制该端口是否为开漏输出

网友H:
P0xOS是用来设置P0口的输出方式,可以选择推挽还是开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JTAG线序接错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多谢大家

网友I:
嗯 要看端口的类型。 OC输出 跟推挽输出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