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阻尼

楼主(2015-01-05):
怎么产生阻尼

网友A:
加电磁离合器(抱闸)。电源上电,离合器松开,电机旋转;电源断电,离合器靠弹簧压紧电机,电机制动。

网友B:
电源断电,如果没有机械止动装置,那就是自由状态啊。。。

楼主是不是想断电的时候完成这么个操作:让电机停下来?

如果是的话,施加一段时间的反向电压,让电机加速停止转动。但要制动的话,得有机械装置。

网友C:
LS两位都答非所问,想当然了~~~~  :dizzy:

LZ的描述属正常现像,当用手旋转电机时,电机相当于直流发电机,产生自发电,电流经电机外并联的反接二极管产生回路,阻碍了电机的旋转(类拟于电机的能耗制动)。

如电机外不并联反接二极管,这一现像可消除,但是,电机的调速性能变差,并且驱动管易损坏。

如想取消电机的制动,此电路无解,唯一可行方法是,在电机上串联一个继电器触头,不运行时断开,以解电机的静态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磁离合器(抱闸)。电源上电,离合器松开,电机旋转;电源断电,离合器靠弹簧压紧电机,电机制动。 ...

如果不加电磁离合器。可不可以加一部分电路实现。

比如 我想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继电器,断电的时候,继电器常闭吸合短接电机,保持制动状态。上电的时候,单片机让继电器松开,不短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断电,如果没有机械止动装置,那就是自由状态啊。。。

楼主是不是想断电的时候完成这么个操作:让电机 ...
你说得对,我就是想让断电以后,电机有个自己的阻力,不会被负载轻易拉动。

您说的断电前施加反向电压,这个不太好弄。电都断了,还怎么施加反向电压?
比如 我想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继电器,断电的时候,继电器常闭吸合短接电机,保持制动状态。上电的时候,单片机让继电器松开,不短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两位都答非所问,想当然了~~~~

LZ的描述属正常现像,当用手旋转电机时,电机相当于直流发电机 ...

二极管不能产生回路吧?我现在是想在断电的时候 有这个制动。电机两端并联双向稳压管是不是也可以产生制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加电磁离合器。可不可以加一部分电路实现。

比如 我想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继电器,断电的时候,继 ...

这要先定义好“制动”是什么意思。
如果“制动”的意思是很短时间内速度降低到一定数值,那么可以用电磁阻尼方法,例如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短路绕组等等方法。但这种方法不能在断电后保证电机在微小外力作用下不旋转。这种方法类似于将风扇放入水中甚至粘稠的油中,可以使由于惯性高速旋转的风扇迅速降低转速,但在微小外力作用下风扇仍可很慢地旋转。所有船只停泊时都要抛锚,就是因为极小的风长时间内也可以让万吨巨轮在水中移动。
如果“制动”的意思是断电后电机不能在微小外力作用下转动,那就只能靠固体之间的静摩擦,类似于汽车上的手刹车。
如果电机到机械设备之间有传动装置,那么采用蜗轮蜗杆传动,可以实现“自锁”,机械设备不能带动电机转动,但电机可以带动机械设备转动。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A:
“我就是想让断电以后,电机有个自己的阻力,不会被负载轻易拉动。”

这种要求,非固体之间静摩擦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先定义好“制动”是什么意思。
如果“制动”的意思是很短时间内速度降低到一定数值,那么可以用电磁 ...

谢谢您这么晚回复。

我们的产品是执行器,有减速的齿轮箱。

现在我们这边的结构人员不想加  “自锁”  所以才叫我们从电路上想办法。

我说的”制动“  主要是想实现,执行器带着负载突然断电的时候,能够停在那里,而不是被负载拉回去。

所以才想到  断电后,短接直流电机两端的方法,我试验过,短接电机两端,确实不会被负载拉回去。如果不短接,就会被拉回去。所以想用继电器,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让断电以后,电机有个自己的阻力,不会被负载轻易拉动。”

这种要求,非固体之间静摩擦不可。

版主,我们用的直流有刷电机是万宝至RK- 270SH-13250,这个电机在静态的时候,自己就有个自锁的力。只是这个力不够大。所以想加制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们用的直流有刷电机是万宝至RK- 270SH-13250,这个电机在静态的时候,自己就有个自锁的力。只是 ...

直流有刷电机且静态时自己就有个自锁,此必是永磁电机。
这种电机,短路电机两端并不能增加自锁力。

网友C:
用继电器短接电机,一般情况下是可用的,但对持久的恒拉力,会让电机缓慢的回转。

比较好的方法,是改结构,将齿轮减速器改为蜗轮减速器,蜗轮减速器本身就有反向自锁功能。

网友C:
在上下驱动管C、E极都加接反向两极管,有类拟于短接电机的作用,LZ可试试,这样能行的话,改动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上下驱动管C、E极都加接反向两极管,有类拟于短接电机的作用,LZ可试试,这样能行的话,改动最小。 ...

这样加么?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且静态时自己就有个自锁,此必是永磁电机。
这种电机,短路电机两端并不能增加自锁力。 ...

版主,除了继电器,还有什么元器件,没电是导通,有电可以单片机控制断开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除了继电器,还有什么元器件,没电是导通,有电可以单片机控制断开的呢? ...

“还有什么元器件,没电是导通,有电可以单片机控制断开的呢?”
耗尽型场效应管。

不过,前面我已经说过,直流电机两端短路并不能增加“自锁”力矩。
你不妨将你的直流电机不带负载,两端短路和开路各试几次,用手推动电机旋转,看“自锁”力矩是否增加。直流电机两端短路,增加阻尼,使电机不能被很快转动,但仍可在很低的转速下转动。
玩过指针式万用表的都知道:将表头两端短路,把指针从零位拨开一个角度,指针会很慢很慢地向零位运动,但最终仍会回到零位。

网友A:
判断“自锁”力矩是否增加,比较准确的测量方法是在电机轴上缠根细尼龙线,尼龙线下面挂重物,根据电机开始旋转时重物的重量来判断。

网友D:
如果短路电机可以止动,那楼主可以看看电机驱动芯片的手册,比如LB1838芯片,带有制动功能;
实现方式好像是通过两个三极管,把电机两端短路到地。

网友E:
要制动:少了机械装置不行!…
  电路上用继电器妥当么?…触点烧灼咋办?…
电路中有一款“刹车”单元!请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元器件,没电是导通,有电可以单片机控制断开的呢?”
耗尽型场效应管。

版主,我就是想要这个 您说的这个阻尼。

我试过,增加这个阻尼的话,配合减速的齿轮箱。就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即断电以后,不被重物拉回(会稍微动一点,然后会停住)。

现在问题是怎么在断电的时候,增加这个阻尼?

我暂时能想到的用单片机控制的方法就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并联在电机两端。断电时候,电机两端短路,增加您说的“阻尼”,上电以后,先把继电器断开,然后再控制H桥使电机转动。

您说的使用耗尽型的MOS我没想通怎么用单片机控制?这个如果能实现的话,是不是要好于用继电器,因为继电器要考虑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制动:少了机械装置不行!…
  电路上用继电器妥当么?…触点烧灼咋办?…
电路中有一款“刹车”单元! ...

我就是想让电机 在断电以后有 阻尼。

这个刹车电路 怎么弄?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短路电机可以止动,那楼主可以看看电机驱动芯片的手册,比如LB1838芯片,带有制动功能;
实现方式好像 ...

谢谢,这个可以实现 断电以后  一直有个阻尼么。

网友F:
你们结构人员懒干一下 让你陷入无穷的纠结中 何必呢

目前机械的制动可靠性比电子器件强太多 如果真为产品安全考虑 就不该让你们公司结构人员偷懒而自己折腾电路想办法

目前制动没有哪一种方法完全制胜 只能取长补短综合应用

网友E:
给电机绕组接上反向直流电:大小与电机类型、功率、拖动阻尼系数有关!自己实验后决定!
   注意:刹车动作与“掉电”要同步!刹车时间不能太长!制动后即可 。
    还要注意:对电机寿命有点影响!…发热呀!
  还要要注意!要制动:少了机械装置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给电机绕组接上反向直流电:大小与电机类型、功率、拖动阻尼系数有关!自己实验后决定!
   注意:刹车动作 ...

楼主的情况,接反向直流电是不行的:电机将反向旋转。
而且,楼主说的是掉电以后制动,掉电以后加反向电压,也有困难。

哈!……大神说得对! 时间由我们决定!就是要反转的一瞬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就是想要这个 您说的这个阻尼。

我试过,增加这个阻尼的话,配合减速的齿轮箱。就可以实现我要 ...

如果短路电机两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用继电器是最简单的方法,也不存在寿命问题。
使用继电器常闭触点,电源上电时触点断开,电源下电触点闭合。继电器的寿命主要取决于触点断开时的火花,电源上电时你的PWM桥尚未开始工作,触点不会产生火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就是想要这个 您说的这个阻尼。

我试过,增加这个阻尼的话,配合减速的齿轮箱。就可以实现我要 ...

“我试过,增加这个阻尼的话,配合减速的齿轮箱。就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即断电以后,不被重物拉回(会稍微动一点,然后会停住)。”
这个方法,可靠性值得怀疑。若是重物的重量增加了一些呢?若是设备受到振动呢?若是有人手贱拉了一下呢?

最可靠的方法,还是用机械方法抱住转动轴,而且是抱住转速较高处,如同汽车手刹车并不是抱住车轮而是抱住传动轴一样。
大型汽车的刹车是使用压缩空气,但手刹不允许用气罐里面的压缩空气,必须是机械刹车——万一气罐漏气怎么办?

网友E:
刹车电路单元在于电路构思、及设计理念!
  提示!有电路在用大电容充电后等待:制动—电机运转电压掉电—大电容接入!接近同步动作、包括机械装置…
   妙就妙在时间控制上!
  制动时:不可能拉闸(驱动电压)、再推闸(制动电压)、然后呆呆的看着冒烟…嘿嘿!说笑了。

网友G:
注意分清两个概念:制动与刹车。
楼主要的是:执行器到位后,断电,执行器的电机从转动到停止,这是一个过程,时间应该很短,按楼主的描述,这个过程是不需要刹车的。
但是,由于执行器驱动的设备的反方向的力的作用下,执行器的电机可能会跟着反转,如果转得利害,行程开关又闭合了,执行器又启动,马上又停…………。

所以楼主需要的不是电机从转动到停止时的刹车,而是电机停止后的制动。

刹车可以用电路,执行器这种制动只能机械。因为你的回转可能是很慢很慢的,回路根本起不了作用。

网友G:
以前曾经处理过一件事:有个工程的人把五台220V电机的执行器并在一起接在一个开关上面(不知这个安装的人是太懒还是想省几个开关钱),执行器通电后,先关到位的那几台就是不停的“关到位——开一点——再关到位——再开一点…………”开始我也以为是力的问题,后来单独拉了一根电线试,所有的执行器都没有问题,才知道这种东东不能并接。

网友H:
都把问题说全了。 我就没得说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加电磁离合器。可不可以加一部分电路实现。

比如 我想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继电器,断电的时候,继 ...

正解

网友J:
可以选带蜗轮蜗杆的电机。

楼主:
大神们,继电器加上了。空载时候,效果不错。带载并且  电机和负载的力相反的时候,断电以后继电器可以将电机两端短路。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当带载,并且  电机和负载同方向运动时,执行器速度比较快,断电以后,继电器还处于原来的状态,不能将电机两端短路。而是要等到执行器到头以后,继电器才会动作??是电机感应电压造成的么?

网友K:
机械上一个蜗杆就解决了,只有电机转,蜗杆才转,外面转蜗杆不会动。不用费这牛劲了!

网友L:
我想法是价格速度继电器(这个是触点式的),用此来控制反接制动就行,记着是反接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短路电机两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用继电器是最简单的方法,也不存在寿命问题。
使用继电器常闭触点, ...

断电以后 会产生火花。使用继电器后,遇到了个问题,见36楼,版主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早就說可行的,还在讨论半天,触点用三端的,COM接电机1,常开接全桥1,常闭接电机2及全桥2。 ...

但是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负载和电机运行方向相同时,断电以后,继电器不动作,不能立刻短路电机两端。电机被负载拉着 反供电了?

网友N:
驱动H桥的两个下管导通,相当于短路电机,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驱动H桥的两个下管导通,相当于短路电机,就可以实现了。

恩,但是断电情况下 怎么让两个下管导通呢?

网友N:
不供电时候,继电器触点把H桥的VCC短路到地就可以了。H桥的三极管的CE端需要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O:
maychang已经把制动与阻尼讲的这么透了,楼主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效果?

网友P:
用MOS切换短接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供电时候,继电器触点把H桥的VCC短路到地就可以了。H桥的三极管的CE端需要接续流二极管。 ...

用继电器实现了。不用继电器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元件,可以实现 在断电状态下 短路或者几乎短路电机两端这个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MOS切换短接绕组;
多谢回复。
版主能不能细说说,断电情况 MOS怎么让 电机产生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O:
maychang已经把制动与阻尼讲的这么透了,楼主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效果?
谢谢蚂蚁版主回复。
我想要 断电情况下的阻尼,

我用一个继电器可以实现 断电短路电机两端,产生阻尼。上电以后单片机切断继电器,然后控制H桥驱动电机旋转。

现在我想不用继电器,有木有其他办法或原件,可以替代这个继电器的作用?

网友Q:
你这个不叫制动,叫阻尼。可以用二极管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不叫制动,叫阻尼。可以用二极管串联电阻。
多谢回复。
怎么个串法。

二极管串电阻 并联在电机两端?

加二极管的话 阻尼是不是就变成单向的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蚂蚁版主回复。
我想要 断电情况下的阻尼,

maychang不是说了吗?符合要求的固态器件,只有耗近型JFET,常见的小功率廉价JFET有J105,几欧的阻抗,对于低压小电机,估计阻尼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用继电器实现了。不用继电器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元件,可以实现 在断电状态下 短路或者几乎短路电机两端 ...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多谢你的方案。
断电时候的路径的没想明白。

通电情况下,B点电压>A点电压,PNP三极管截止。

断电情况下,如果负载拉着电机高速旋转,那么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电压会让A点电压>B 点电压,让三极管导通。达到产生阻尼。

我没想明白,此时电机的电流是怎么个流法?能帮我画一下么?多谢。

网友N:
四个D之后再到Q

网友R:
电磁抱闸一般用在大功率电动机的起重机上,楼主估计用不着。
反接制动准确度差点,不能频繁起动,估计用不上。

网友Q:
那么个要求,搞个伺服电机吧,可以满足你全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四个D之后再到Q

奥,理解了.真巧妙.

这样的话,只要负载拉动电机高速旋转,产生大于2.1V的电动势,PNP三极管就开始导通,流过电流,限制电机被旋转.

还有个疑问,如果去掉PNP三极管那部分,那么断电时候,光依靠H桥并联的四个二极管,然后流过电源,是不是也可以产生阻尼呢? 电源断电时候相当于很大的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么个要求,搞个伺服电机吧,可以满足你全部要求。

我们这块主要用直流有刷和无刷的电机。

伺服电机是交流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磁抱闸一般用在大功率电动机的起重机上,楼主估计用不着。
反接制动准确度差点,不能频繁起动,估计用不 ...

多谢回复。

反接制动是怎么反接?

断电瞬间都没电压了,无从反接阿。不会再弄个超级电容备份电源把。。

楼主:
二姨家的大神们,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这个小白受益匪浅呐

网友N:
引用 楼主:
奥,理解了.真巧妙.

这样的话,只要负载拉动电机高速旋转,产生大于2.1V的电动势,PNP三极管就开始导通,流过 ...

一般电源在不供电的时候,阻抗很高。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块主要用直流有刷和无刷的电机。

伺服电机是交流电机么?

摆渡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我就是想让断电以后,电机有个自己的阻力,不会被负载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短路电机两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用继电器是最简单的方法,也不存在寿命问题。
使用继电器常闭触点, ...

maychang版主,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摆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Q:
电路上无法解决的了,只能换继电器继电器了。没有继电器,找个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路上无法解决的了,只能换继电器继电器了。没有继电器,找个接触器。

有没有能够替代继电器的 元件。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能够替代继电器的 元件。

接触器

楼主:
可以用耗尽型的MOS管取代继电器么。听大神们说,耗尽型的MOS在GS不加电压就可以导通。但是我不知道导通电阻多大,如果几十欧姆,电机应该是“刹不住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耗尽型的MOS管取代继电器么。听大神们说,耗尽型的MOS在GS不加电压就可以导通。但是我不知道导通电 ...

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