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编程可以减少程序的bug?

楼主(2015-01-05):
如何进行编程可以减少程序的bug?

网友A:
可以写十本书

网友B:
同意ls。
对于规模小的软件,MCU应用大部分规模都不大的情况。简单的说就是合理分块,耐心细致,编程尽量标准化,玩技巧和可读性之间选择可读性。

网友C:
在任何时候都把“程序规模”限制在你所能够掌控的范围内。

那如果超过范围咋办?模块化——合理划分和封装细节。其实如果是自上而下的设计(通常如此),模块化设计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细节还未孕育)。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块化设计步骤,可以在任何时候将程序规模控制在人能掌控的范围内。

网友D:
对你程序要完成的工作进行多方面考虑。包括通常情况以及很少发生的意外情况。通常说BUG是指,通常情况下可以工作,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工作或不正常。即由编程人员考虑情况不周全,忽略了一些特殊情况。

网友E:
编出来的程序很难做到面面俱到,难免要有疏忽的地方

网友F:
首先得多看书 有很多经典的书籍 比如《代码大全》《软件工程》 《数据结构》
其次得多练习 练习中体会那些经典的书籍介绍的东西

网友G:
编写前计划好算法,然后模块和功能化

网友G:
写的时候细心  尽量不要去争论 这对写程序不利。

楼主:
非常感谢,初步有个了解,就不用看10本书了

网友H:
建议看下《匠人手记》

网友B:
BUG无处不在

良好的编程风格,清晰的逻辑思维,一切简单化,算法标准,简洁明了。

可以避免好多BUG

网友I:
难发现的是逻辑BUG,良好的编程习惯只能解决浅层次的逻辑BUG,深层次的则需要大量测试了,在测试中发现

网友I:
~~~~操作系统这样的系统级程序BUG多了去了,只是在不断的修改与完善而已~~无法避免~~

楼主:
结贴了,晚安哈

网友J:
首先,底层采用模块化编程,尽量把一类操作,相似操作进行封装。 而是高层的编程,需要先论证逻辑。然后再编程。
向我就不喜欢天天敲代码来完成任务。我喜欢先想清楚问题。然后写代码,效率反而高,而且不会出大问题。
老话说的好,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