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帮我看个avr的简单的中断程序,错误在哪里

楼主(2015-01-05):
是在CVAVR下面写的的。有注释

#include <mega64.h>

void main()
{
    DDRC = 0xff;
    PORTC = 0xff;   //PC口设置成高电平,低电平电路led灯光

    EIMSK = 0x00;  //设置触发方式前关闭所有的外部中断

    EICRB = 0x55;//高4位外部中断都设置任意电平触发
    EIMSK |= 0xf0; //使能高4位的外部触发
    EIFR |= 0xf0;//状态标志位置1
   MCUCR |= (1<<SRE);   //使能总中断

    while(1)
    {
        PORTC = 0xff;
    }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TurnOnLed(void)
{
    PORTC = 0x00;     //外部0触发,Led点亮
}

网友A:
AVR不是很熟悉还是帮你顶下争取一下人气,对了有个不错的
qq群可以问问去: 379329649

网友B:
    while(1)
    {
        PORTC = 0xff;
    }

PC口一直在置位,led应该不能亮,程序执行一出中断,led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