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关于Quartus在IP核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1-05):
有两个问题请教:1. quartus的ip核中移位寄存器、ram能实现并行输入串行输出吗?如果能该如何设置?2.quartus13.0中ip catalog在哪可找到?

请问你quartus中的ip catalog在哪里你找到了吗 ?我看文档说tools->Ip catalog 但是我tools下没有这个,请教你一下啊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设置双口ram,然后分别设置两个端口的位宽,比如a口设为8位的,作为输入口,b口设成串行的作为输出使用 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B:
撸主要的可是这种?:)

网友C:
关一个移位寄存器,没用的;还要读出的地址及宽度控制。你是想实现并行转SPI还是,其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