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低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5-01-05):
各位大侠,如下图是一个高低压检测电路,不知道接3.3V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如何实现高低压检测的,貌似R2节点处的电压才2V不到,希望大侠们讲讲~~

网友A:
限压保护,有效电压在-0.7---4.0v

钳位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压保护,有效电压在-0.7---4.0v

那又是如何实现高低压检测的呢?哪里的高电压和低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又是如何实现高低压检测的呢?哪里的高电压和低电压?

这明显是输出端,后面接的是MCU端口,高压信号是由+12V端进去的。

网友B:
应该是检测12V的状态吧,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测试12V的电压值,直接测试12V电压超过了芯片的最高电压,通过R1,R2分压,取样,当输入电压为12V时,进MCU的电压值为12*30/210=1.71V.1N148接3.3V、和接GND,是保护MCU的IO口的,防止输入电压超出范围,烧坏MCU。正常情况1N148不通。

网友D:
二楼的大侠一眼洞穿  哈哈 电路学得不错 完全支持 它就只起到钳位保护mcu而已 取消问题也不大 最多偶尔烧mcu而已

网友E:
钳位保护IO口,如果MCU内部IO有相应的保护结构,可以去掉。

网友F:
支持2# 6# 9#的说法
个人认为应该是钳位保护电路

网友G:
嗯,像我设计的话,都会再加一级运放电路进行缓冲,直接分压测量,受到MCU内部的R的影响 也不可忽视,加运放缓冲就没事了。

网友H:
直接接到 mcu的 AD口上的吧,至于4148,钳位保护啊,

网友I:
1、二极管钳位保护,实际使用还不如用类似BAV99的器件简单;
2、电阻分压,通过AD或IO检测高低电平;
   进入AD前,最好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压保护,有效电压在-0.7---4.0v

恩是,但是为什么叫高低压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测试12V的电压值,直接测试12V电压超过了芯片的最高电压,通过R1,R2分压,取样,当输入电压为12 ...

可是1.7V的电压,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呢?干脆叫钳位保护更合适,为什么叫高低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像我设计的话,都会再加一级运放电路进行缓冲,直接分压测量,受到MCU内部的R的影响 也不可忽视,加运 ...

没必要吧,开发也是要考虑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二极管钳位保护,实际使用还不如用类似BAV99的器件简单;
2、电阻分压,通过AD或IO检测高低电平;
   进 ...

为什么串电阻,请大侠明示。还有就是经过电阻分压以后明明是很稳定的1.7V,算作高压还是低压呢,为什么叫高低压检测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串电阻,请大侠明示。还有就是经过电阻分压以后明明是很稳定的1.7V,算作高压还是低压呢,为什么叫 ...

串电阻保护啊;

1.7V看你接到MCU的什么地方:如果是接到IO的,那就是检测高低电平的;
没有输入的时候,到MCU就是0V,也就是低电平;
有高电平24V输入,到MCU是1.7V,如果你的MCU高电平输入范围是 1.6到3.3V左右没问题;
不是的话,就改电阻比例,要不然MCU都会认为是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串电阻保护啊;

1.7V看你接到MCU的什么地方:如果是接到IO的,那就是检测高低电平的;

明白了,多谢大虾指教

网友J(2015-04-09):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测试12V的电压值,直接测试12V电压超过了芯片的最高电压,通过R1,R2分压,取样,当输入电压为12 ...

太厉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测试12V的电压值,直接测试12V电压超过了芯片的最高电压,通过R1,R2分压,取样,当输入电压为12 ...

太帅气了。。。。。。。。。。。。。。。

网友F(2015-12-11):
引用 网友G:
嗯,像我设计的话,都会再加一级运放电路进行缓冲,直接分压测量,受到MCU内部的R的影响 也不可忽视,加运 ...

增加运放缓冲??利用运放的高输入阻抗来减小甚至可以忽略MCU内部阻抗的影响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1、二极管钳位保护,实际使用还不如用类似BAV99的器件简单;
2、电阻分压,通过AD或IO检测高低电平;
   进 ...

此言差矣,BAV99之类的器件,在稳定性上不如用两个二极管,主要是高温会导致反向导通,这一点上二极管要可靠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是,但是为什么叫高低压检测呢?

就是电压高低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