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6713的EDMA例程改写成将数据从EDMA传到SDRAM中

楼主(2015-01-05):
各位大神,我想问个特别初级的问题,希望可以给予指导,就是C6713的EDMA的例程中,想把例程中的程序改写成把数据从EDMA传到外设SDRAM中,那个如何修改程序呢?
例程:
/*********************************************************************************
* Copyright        2003 by SEED Electronic Technology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perty of SEED Electronic Technology Ltd.                                        *
* Designed by:        Hongshuai.Li                                                                                                *
*********************************************************************************/
/* FILENAME...... DEC6713_EDMA.c
* DATE CREATED.. 21/12/2004
* LAST MODIFIED. 21/12/2004
*------------------------------------------------------------------------------
* This program uses the timer to trigger EDMA events. These events in turn
* trigger linked EDMA parameter tables to fill a ping pong buffer structure.
* On running the program you'll note that the program bounces between the ping
* and pong buffers filling each with a value that comes from the source.
* (Note: This example runs with CACHE enable).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cache.h>
#include <csl_edma.h>
#include <csl_timer.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DEC6713.h>

/*----------------------------------------------------------------------------*/
/* Pick which EDMA transfer completion interrupt we want to use */
#define TCCINTNUM   1

/* define the constants */
#define BUFF_SZ      256              /* ping-pong buffer sizes in # of ints  */
#define FCPU         150000000        /* CPU clock frequency                  */
#define SRATE        8000             /* data sample rate (simulated w/timer  */
#define TPRD         (FCPU/(4*SRATE)) /* timer period                         */
#define TRANSFER_CNT 50               /* Transfer count */

/* Create the buffers. We want to align the buffers to be cache friendly */
/* by aligning them on an L2 cache line boundary.                        */
#pragma DATA_ALIGN(ping,128);
#pragma DATA_ALIGN(pong,128);
#pragma DATA_ALIGN(outbuff,128);
int ping[BUFF_SZ];
int pong[BUFF_SZ];
int outbuff[BUFF_SZ];

/* These two variables serve as the data sources for this example. */
/* Also want to align these on a cache line boundary since they    */
/* sources of EDMA transfers.                                      */
#pragma DATA_ALIGN(ping_data,128);
#pragma DATA_ALIGN(pong_data,128);
static int ping_data;
static int pong_data;

/* global variable used to track the ping-pong'ing */
static int pingpong = 0;

volatile int transferCount = 0;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void setupInterrupts(void);
void stopEdma(void); /* function used to stop EDMA */

/*-------------------------------------------------------------------------*/
/* declare the CSL objects */
TIMER_Handle hTimer;   /* Handle for the timer device                 */
EDMA_Handle hEdma;     /* Handle for the EDMA channel                 */
EDMA_Handle hEdmaPing; /* Handle for the ping EDMA reload parameters  */
EDMA_Handle hEdmaPong; /* Handle for the pong EDMA reload parameters  */
EDMA_Config cfgEdma;   /* EDMA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 Create the EDMA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for ping transfers */
EDMA_Config cfgEdmaPing = {
  EDMA_OPT_RMK(          /* Making Options parameter register - EDMA_OPT    */

   EDMA_OPT_PRI_LOW,    /* Priority levels for EDMA events:-
                             EDMA_OPT_PRI_LOW  - Low priority EDMA transfer
                             EDMA_OPT_PRI_HIGH - High priority EDMA transfer*/

   EDMA_OPT_ESIZE_32BIT,/* Element size :-
                             EDMA_OPT_ESIZE_32BIT - 32 bit word
                             EDMA_OPT_ESIZE_16BIT - 16 bit word
                             EDMA_OPT_ESIZE_8BIT  -  8 bit word              */

   EDMA_OPT_2DS_NO,     /* Source dimension :-
                             EDMA_OPT_2DS_NO  - 1-dimensional source
                             EDMA_OPT_2DS_YES - 2-dimensional source         */

   EDMA_OPT_SUM_NONE,   /* Source address update mode :-
                             EDMA_OPT_SUM_NONE - Fixed address mode
                             EDMA_OPT_SUM_INC  - In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SUM_DEC  - De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SUM_IDX  - Address modified by element
                                                 index or frame Index        */
    EDMA_OPT_2DD_NO,     /* Destination dimension :-
                             EDMA_OPT_2DD_NO   - 1-dimensional source
                             EDMA_OPT_2DD_YES  - 2-dimensional source        */

    EDMA_OPT_DUM_INC,    /* Destination address update mode :-
                             EDMA_OPT_DUM_NONE - Fixed address mode
                             EDMA_OPT_DUM_INC  - In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DUM_DEC  - De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DUM_IDX  - Address modified by element
                                                 index or frame Index        */

    EDMA_OPT_TCINT_YES,  /*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EDMA_OPT_TCINT_NO  - Indication disabled
                             EDMA_OPT_TCINT_YES - Indication enabled         */

    EDMA_OPT_TCC_OF(TCCINTNUM),/* Transfer complete code                     */

    EDMA_OPT_LINK_YES,   /* Linking of event parameters
                             EDMA_OPT_LINK_NO   -  Disabled
                             EDMA_OPT_LINK_YES  -  Enabled                   */

    EDMA_OPT_FS_NO       /* Frame synchronization
                             EDMA_OPT_FS_NO  - Channel is element/array
                                                synchronized
                             EDMA_OPT_FS_YES -  Channel is frame synchronized*/
  ),
  EDMA_SRC_OF(&ping_data),/* Source address register
                               &ping_data    - source address                */

  EDMA_CNT_OF(BUFF_SZ),   /* Transfer count parameter
                                BUFF_SZ      - buffer sizes in # of ints     */

  EDMA_DST_OF(ping),      /* Destination address parameter
                                 ping - destination address                  */

  EDMA_IDX_OF(0x00000004),/* Index parameter                                 */

  EDMA_RLD_OF(0x00000000) /* Count reload/link parameter                     */
};

/* Create the EDMA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for pong transfers */
EDMA_Config cfgEdmaPong = {
  EDMA_OPT_RMK(       /* Making Options parameter register - EDMA_OPT        */

    EDMA_OPT_PRI_LOW, /* Priority levels for EDMA events:-
                             EDMA_OPT_PRI_LOW  - Low priority EDMA transfer
                             EDMA_OPT_PRI_HIGH - High priority EDMA transfer */

    EDMA_OPT_ESIZE_32BIT,/* Element size :-
                             EDMA_OPT_ESIZE_32BIT - 32 bit word
                             EDMA_OPT_ESIZE_16BIT - 16 bit word
                             EDMA_OPT_ESIZE_8BIT  -  8 bit word              */

    EDMA_OPT_2DS_NO,     /* Source dimension :-
                             EDMA_OPT_2DS_NO  - 1-dimensional source
                             EDMA_OPT_2DS_YES - 2-dimensional source         */

    EDMA_OPT_SUM_NONE,  /* Source address update mode :-
                             EDMA_OPT_SUM_NONE - Fixed address mode
                             EDMA_OPT_SUM_INC  - In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SUM_DEC  - De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SUM_IDX  - Address modified by element
                                                 index or frame Index        */
    EDMA_OPT_2DD_NO,    /* Destination dimension :-
                             EDMA_OPT_2DD_NO   - 1-dimensional source
                             EDMA_OPT_2DD_YES  - 2-dimensional source        */

    EDMA_OPT_DUM_INC,   /* Destination address update mode :-
                             EDMA_OPT_DUM_NONE - Fixed address mode
                             EDMA_OPT_DUM_INC  - In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DUM_DEC  - Decrement address mode
                             EDMA_OPT_DUM_IDX  - Address modified by element
                                                 index or frame Index        */
    EDMA_OPT_TCINT_YES, /*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EDMA_OPT_TCINT_NO  - Indication disabled
                             EDMA_OPT_TCINT_YES - Indication enabled         */

    EDMA_OPT_TCC_OF(TCCINTNUM),/* Transfer complete code                     */

    EDMA_OPT_LINK_YES,  /* Linking of event parameters
                             EDMA_OPT_LINK_NO   -  Disabled
                             EDMA_OPT_LINK_YES  -  Enabled                   */

    EDMA_OPT_FS_NO      /* Frame synchronization
                             EDMA_OPT_FS_NO  - Channel is element/array
                                                synchronized
                             EDMA_OPT_FS_YES -  Channel is frame synchronized*/
  ),
  EDMA_SRC_OF(&pong_data),/* Source address register
                               &ping_data    - source address                */

  EDMA_CNT_OF(BUFF_SZ),   /* Transfer count parameter
                                BUFF_SZ      - buffer sizes in # of ints     */

  EDMA_DST_OF(pong),      /* Destination address parameter
                                 ping - destination address                  */

  EDMA_IDX_OF(0x00000004),/* Index parameter                                 */

  EDMA_RLD_OF(0x00000000) /* Count reload/link parameter                     */
};

/*----------------------------------------------------------------------------*/
void main(){

  /*Set the CCFG register of Cache to default value*/
  *(int *)0x01840000 = (*(int *)0x01840000 & 0x00000000);

  /* initialize the CSL library */
  CSL_init();

  /* Initialize DEC6713 board */
  DEC6713_init();
  /* initialize the input source data */
  ping_data=0x00000000;
  pong_data=0x80000000;

  /* Since these variables are the source of an EDMA transfer, we     */
  /* need to flush them out of the cache since we just wrote to them. */
  CACHE_wbInvL2(&ping_data, 4, CACHE_WAIT);
  CACHE_wbInvL2(&pong_data, 4, CACHE_WAIT);

  /* Let's disable/clear related interrupts just in case they are pending */
  /* from a previous run of the program.                                  */
  setupInterrupts();  /* defined below */

  /* Although not required, let's clear all of the EDMA parameter RAM. */
  /*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view the RAM and see the changes as we    */
  /* configure it.                                                     */
  EDMA_clearPram(0x00000000);

  /* Let's open up a timer device, we'll use this to simulate input events */
  /* at a given sample rate.                                                */
  hTimer = TIMER_open(TIMER_DEV1, TIMER_OPEN_RESET);

  /* Lets open up the EDMA channel associated with timer #1. */
  hEdma = EDMA_open(EDMA_CHA_TINT1, EDMA_OPEN_RESET);

  /* We also need two EDMA reload parameter sets so let's allocate them */
  /* here. Notice the -1, this means allocate any availale table.        */
  hEdmaPing = EDMA_allocTable(-1);
  hEdmaPong = EDMA_allocTable(-1);

  /* Let's copy the ping reload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an */
  /* intermediat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cfgEdma = cfgEdmaPing;

  /* Let's initialize the link fields of th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s */
  cfgEdmaPing.rld = EDMA_RLD_RMK(0,hEdmaPing);
  cfgEdmaPong.rld = EDMA_RLD_RMK(0,hEdmaPong);
  cfgEdma.rld     = EDMA_RLD_RMK(0,hEdmaPong);

  /* Now let's program up the EDMA channel with th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EDMA_config(hEdma, &cfgEdma);

  /* Let's also configure the reload parameter tables in the EDMA PRAM */
  /* with the values in th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s.                  */
  EDMA_config(hEdmaPing, &cfgEdmaPing);
  EDMA_config(hEdmaPong, &cfgEdmaPong);

  /* Configure up the timer. */
  TIMER_configArgs(hTimer,
    TIMER_CTL_OF(0x00000200),
    TIMER_PRD_OF(TPRD), /* timer period  */
    TIMER_CNT_OF(0)
  );

  /* Enable the related interrupts */
  IRQ_enable(IRQ_EVT_EDMAINT);
  EDMA_intDisable(TCCINTNUM);
  EDMA_intClear(TCCINTNUM);
  EDMA_intEnable(TCCINTNUM);

  /* Enable the EDMA channel */
  EDMA_enableChannel(hEdma);

  /* Finally, enable the timer which will drive everything. */
  TIMER_start(hTimer);

  while(transferCount <= TRANSFER_CNT);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

/*----------------------------------------------------------------------------*/
void processbuff(int arg){

  int *inbuff;
  int x;
  printf("\n %2d -",transferCount);
  if (pingpong){

    /* If pingpong is 0, then we own the ping input buffer */
    inbuff = ping;
    printf(" Ping ");

  }else{

    /* If pingpong is 1, then we own the pong input buffer */
    inbuff = pong;
    printf(" Pong " );

  }

  transferCount++;
  /* Now let's process the input buffer, for simplicity, we'll */
  /* just copy it to the output buffer.                        */
  for (x=0; x<BUFF_SZ; x++) {
    outbuff[x] = inbuff[x];
  }

  /* If this example is enhanced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with the  */
  /* output buffer such as DMA it somewhere, you will want to flush */
  /* it out of the cache first.                                     */
   CACHE_wbInvL2(outbuff, (BUFF_SZ << 2), CACHE_WAIT);

  /* Since we're done processing the input buffer, clean it from cache, */
  /* this invalidates it from cache to ensure we read a fresh version   */
  /* the next time.                                                     */
   CACHE_clean(CACHE_L2,inbuff,(BUFF_SZ << 2));
}
/*----------------------------------------------------------------------------*/

/************************************************************************\
name:      SetInterruptsEdma

purpose:   Sets up interrupts to service EDMA transfers

inputs:    void

returns:   void
\************************************************************************/
void setupInterrupts(void)
{
     IRQ_setVecs(vectors);     /*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EDMAINT, 8);
     IRQ_reset(IRQ_EVT_EDMAINT);

} /* End of SetInterruptsEdma() */

/************************************************************************\
nam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_int08

purpose:   ISR to service EDMAINT. vecs.asm must be modified to include
            c_int08 entry.

inputs:    n/a

returns:   n/a
\************************************************************************/
interrupt void
c_int08(void)
{
  /* Clear the pending interrupt from the EDMA interrupt pending register */
  EDMA_intClear(TCCINTNUM);

  /* Perform ping-pong */
  pingpong = (pingpong + 1) & 1;

  /*Exit from the program if certain no of transfres are done*/
  if (transferCount >= TRANSFER_CNT)
  {
      TIMER_pause(hTimer);
      stopEdma();
      TIMER_close(hTimer);
      printf ("\nDone.....");
      exit(0);
  }

  /* Based on if we ping'ed or pong'ed, we need to set the EDMA channel */
  /* link address for the NEXT frame.                                   */
        if (pingpong){
    /* Currently doing pong so setup next frame for ping */

    /* Modify the input data source, this just simulates */
    /* the input data changing.                          */
    ping_data++;

    /* Rememer to flush this variable out of the cache */
    /* since it's the source of an EDMA transfer       */
    CACHE_wbInvL2(&ping_data, 4, CACHE_WAIT);

    /* Now filling pong so set link to ping */
    EDMA_link(hEdma,hEdmaPing);

  }else{
    /* Currently doing ping so setup next frame for pong */

    /* Modify the output data source, this just simulates */
    /* the input data changing.                           */
    pong_data++;

    /* Rememer to flush this variable out of the cache */
    /* since it's the source of an EDMA transfer       */

    CACHE_wbInvL2(&pong_data, 4, CACHE_WAIT);
    /* Now filling ping so set link to pong */

    EDMA_link(hEdma,hEdmaPong);

  }
  processbuff(0);
  return;

} /* end c_int08 */

/************************************************************************\
name:      stopEdma

purpose:   Stops the EDMA service.

inputs:    void

returns:   void
\************************************************************************/
void stopEdma(void) {

    /*Disable interrupts, close EDMA channel before exit of the program*/
    IRQ_disable(IRQ_EVT_EDMAINT);
    EDMA_RSET(CCER,0x00000000);
    EDMA_disableChannel(hEdma);
    EDMA_intDisable(TCCINTNUM);
    EDMA_intClear(TCCINTNUM);

        EDMA_close(hEdma);
        EDMA_resetAll();
        EDMA_RSET(CIPR,0xFFFFFFFF);
        EDMA_RSET(ECR,0xFFFFFFFF);
}

/******************************************************************************\
* End of main.c
\******************************************************************************/

网友A:
重点应该在GEL上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应该在GEL上 吧

GEL?不是在例程里面修改配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L?不是在例程里面修改配置么?

外扩SDRAM在GEL中也有设置 吧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