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找能过100A的大线缆

楼主(2015-01-05):
最近在做一款低压大电流输出的直流电源,输出电流可达100A,但是问了好几个线缆厂都说没有这么大的线缆,个人觉得最好是六芯的,每条线芯6方,正负极各用3根单极18方,过100A勉勉强强!或者8芯的也可以,每个线芯4方也勉勉强强!无奈找不到呀!难道是非标一定要定制?

网友A:
买电焊机输出用的那种橡胶多股线。要么只能用十多个引脚的大电流连接端子并多条多股线

网友B:
电焊机电缆  直接用电焊机电缆的接头。100A电焊机里面很常见

网友C:
这种过大电流的还有导电铜排,但不清楚谁有做,知道的也告诉一声。

网友D:
低压100A,难道楼主在做传说中的挖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焊机输出用的那种橡胶多股线。要么只能用十多个引脚的大电流连接端子并多条多股线 ...

电焊机输出的正负极线缆用一根合成就可以搞定?还真没仔细看过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100A,难道楼主在做传说中的挖矿机???

呵呵,是挖掘机

网友E:
100A,,,俺常年和2000A直流配电系统打交道。电信业常用的电缆规格是RVVZ通信机房用阻燃软结构电缆,常用35,70,120,185,240平方毫米几种规格,不够多根并联。低压电缆截面积一般按允许的电压降计算ΔV=LI/57S,单位,L,回路电缆长度,米;I,回路电流,安培;S回路电缆截面积,平方毫米。另外适当考虑端接接触电阻压降,100A的话,一个端接考虑0.01~0.05V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