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走线过via的拐角

楼主(2015-01-05):
如果走线经过一个via,是不是可以任意选择角度,而不用再用几个135角来拐弯?

网友A:
可以任意角度
通常都是45度的倍数

网友B:
为了美观定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任意角度
通常都是45度的倍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