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单片机连接电磁阀

楼主(2015-01-06):
求大神80C51连接电磁阀的电路图,是不是要用到继电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B:
问题很简单,却不好回答,想问问题,先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C:
也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阀的通断。单片机通过控制开关三极管来控制可控硅的栅极。
具体控制电路见附件图片。其中VCC和L是同一个电位,可控硅的另一级接电磁阀。

网友D:
看电磁阀是什么类型的。 再看电压等级。就可以确定驱动方式了

网友E(2017-03-11):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阀的通断。单片机通过控制开关三极管来控制可控硅的栅极。
具体控制电路见附件图 ...

你好  图中元件1即J302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F:
目前市面上的刷卡水控设备,都是用的磁电器

网友G:
最简单的网上有继电器模块,用一个IO口向模块发电平就可以控制继电器,自然也就控制了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