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st—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15-01-06):
Tue Jan 06, 2015 08:11:22: Fatal error: ST-Link, No MCU device found   Session aborted!
这个问题需要怎样解决,应该不是软件问题。是不是板子st—link部分被烧坏了???

网友A:
电脑能识别ST Link吗?如果能,那么你的目标板可能没有通电或者是仿真线路不通造成的。如果不能,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也可能是损坏了。

网友B:
JTAG 或者SWD 连接方式设置是否正确,不然就是少连电源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