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STM8S207单片机485通信异常

楼主(2015-01-06):
现在做了一个板子和485设备进行通信,中间连接485A和485B,并且将这两条线引出来通过485转232转换器连接到电脑,来监听数据。现在发现通过板子控制时,数据发送正确,但是485设备有时能控有时不能控,而且如果把连接到电脑的监听线拿掉就彻底控制不了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这么简单,如何分析啊?

网友C:
是否是没有接485芯片的那个方向线哦?

楼主:
附件是电路图,高手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