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哪里有PIC18F14K50 上位机、固件资料???

楼主(2015-01-06):
我使用PIC18F14K50设计了一款小板子,控制一些ADC,EEPROM等外设,用电脑来设置参数和采集数据;
硬件没问题,现在准备固件和上位机程序。

上官网找半天也没找到好点的资料介绍。

1. 关于固件,我应该在 void ProcessIO(void)里面添加我要读写的子程序吧?
现在使用的固件是"USB Device - MCHPUSB - Generic Driver Demo"

2. 关于DLL,我看demo中是用"mpusbapi.dll",我想用C#写界面调用该DLL,如何实现?

各位有没简单的firmware和上位机程序?能实现简单的初始化,读写数据。
相关的链接也行。

邮箱:zhongs98@163.com

第一次用PIC的USB芯片,问题有点弱,请见谅!

网友A:
PIC的USB芯片是指什么,我都是用的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USB芯片是指什么,我都是用的USB转串口

你好,可能我表述有误,
Datasheet描述是:"PIC18F/LF1XK50 20-Pin USB Flash Microcontrollers with nanoWatt XLP Technology"

网友A:
PIC18F/LF1XK50 没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 KS吧

:handshake
之前用过cypress的CY7C68013,
现在想用Microchip的,
能分享写经验或资料吗?谢谢~~

网友C: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 ... spx?PartNO=DM163025
这里或许有你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aspx?PartNO=DM163025
这里或许有你可以参考的 ...

谢谢,我下载看看~

楼主:
        const string DeviceVID_PID = "vid_04d8&pid_000c";
        [DllImport("MPUSBAPI.dll", EntryPoint = "_MPUSBGetDLLVersion")]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MPUSBGetDLLVersion();

        [DllImport("MPUSBAPI.dll", EntryPoint = "_MPUSBGetDeviceCount",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CharSet = CharSet.Ansi,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MPUSBGetDeviceCount(
        [MarshalAs(UnmanagedType.LPStr)]StringBuilder pVID_PID);
        [DllImport("MPUSBAPI.dll", EntryPoint = "_MPUSBOpen",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CharSet = CharSet.Ansi,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MPUSBOpen(int instance,
                                            [MarshalAs(UnmanagedType.LPStr)]StringBuilder pVID_PID,
                                            char[] pEP,
                                            int dwDir,
                                            int dwReserved);
        [DllImport("MPUSBAPI.dll", EntryPoint = "_MPUSBClose",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CharSet = CharSet.Ansi,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MPUSBClose(IntPtr handle);
        [DllImport("MPUSBAPI.dll", EntryPoint = "_MPUSBRead",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CharSet = CharSet.Ansi,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MPUSBRead(IntPtr handle,//input
                                           byte[] pdata,//optput
                                           int dwLen,  //input
                                           ref int Plength,//output
                                           int dwMilliseconds);//input
        [DllImport("MPUSBAPI.dll", EntryPoint = "_MPUSBWrite",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CharSet = CharSet.Ansi,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MPUSBWrite(IntPtr handle,//input
                                            byte[] pData,//output
                                            int dwLen,  //input
                                            ref int Plength,//output
                                            int dwMilliseconds);//input
        [DllImport("MPUSBAPI.dll", EntryPoint = "_MPUSBReadInt",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CharSet = CharSet.Ansi,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MPUSBReadInt(IntPtr handle,//input
                                              UInt32[] pdata,//output
                                              int dwlen,//input
                                              Int32[] pLenght,//output
                                              int dwMilliseconds);//input
        IntPtr EP1INHandle, EP1OUTHandle;

C#调用VC6.0写的驱动MPUSBAPI.dll需要做一些转换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