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上CSI1接摄像头不能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我将摄像头接在CSI0上时可以的,但是移植到CSI0并行口的时候就不行了。我采用的是gate的方式采集的。并且移植的时候也做了如下修改:
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 = {
        {
                .csi = 1,//将这里原来的0 改成了1
                .ipu = 1,,//将这里原来的0 改成了1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0,
        }, {
                .csi = 1,
                .ipu = 0,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1,
        },
};
也配置国相应胡接口:
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sd_csi1_sensor_pads[]  = {
        MX6Q_PAD_EIM_DA9__IPU2_CSI1_D_0,
        MX6Q_PAD_EIM_DA8__IPU2_CSI1_D_1,
        MX6Q_PAD_EIM_DA6__IPU2_CSI1_D_3,
        MX6Q_PAD_EIM_DA5__IPU2_CSI1_D_4,
        MX6Q_PAD_EIM_DA4__IPU2_CSI1_D_5,
        MX6Q_PAD_EIM_DA3__IPU2_CSI1_D_6,
        MX6Q_PAD_EIM_DA2__IPU2_CSI1_D_7,
        MX6Q_PAD_EIM_DA1__IPU2_CSI1_D_8,
        MX6Q_PAD_EIM_DA0__IPU2_CSI1_D_9,
        MX6Q_PAD_EIM_EB1__IPU2_CSI1_D_10,
        MX6Q_PAD_EIM_EB0__IPU2_CSI1_D_11,
        MX6Q_PAD_EIM_A17__IPU2_CSI1_D_12,
        MX6Q_PAD_EIM_A18__IPU2_CSI1_D_13,
        MX6Q_PAD_EIM_A21__IPU2_CSI1_D_16,
        MX6Q_PAD_EIM_A23__IPU2_CSI1_D_18,
        MX6Q_PAD_EIM_DA10__IPU2_CSI1_DATA_EN,
        MX6Q_PAD_EIM_A16__IPU2_CSI1_PIXCLK,
        MX6Q_PAD_EIM_DA11__IPU2_CSI1_HSYNC,
        MX6Q_PAD_EIM_DA12__IPU2_CSI1_VSYNC,

};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Q,它是有两个IPU的,如下图所示,你这要改为CSI0的并口,请问是IPU1还是IPU2?

网友A:
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Q,它是有两个IPU的,如下图所示,你这要改为CSI0的并口,请问是IPU1还是IPU ...

你好我应该用的是IPU2 cs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Q,它是有两个IPU的,如下图所示,你这要改为CSI0的并口,请问是IPU1还是IPU ...

你好,我这里是用的并口,请问四路CSI都是并口吗?还是只有IPU1的CSI0和IPU2的CSI1是?看我管教的配置应该是IPU2的CS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应该是L3.0.35_4.1.0中的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里是用的并口,请问四路CSI都是并口吗?还是只有IPU1的CSI0和IPU2的CSI1是?看我管教的配置应 ...

楼主你好,是有两个并口直接连接到IPU的,就是你提到的IPU1的CSI0和IPU2的CS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有两个并口直接连接到IPU的,就是你提到的IPU1的CSI0和IPU2的CSI1。
...

对,就是我现在连接的就是第二组即IPU2的CSI1,但是中断一直触发不了,会是什么原因呢?是还需要内核哪里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我现在连接的就是第二组即IPU2的CSI1,但是中断一直触发不了,会是什么原因呢?是还需要内核哪里 ...

楼主你好,建议你参考我们官网的文档 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 (719.5 KB, 下载次数: 161) 中的Chapter 7
Supporting the i.MX 6 Camera Sensor Interface CSI0部分来移植camera部分。

网友A:
7.4.2 i.MX 6 CSI Parallel Interface部分也有详细的说明,建议你看一下。你的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sd_csi1_sensor_pads[]设置的有些不对,你先看一下我给你的文档哈~~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接口配置有问题,你应该把你camera的高位接到我们CSI接口的数据高位上,不知道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这样你把你的这部分连接的原理图发给我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接口配置有问题,你应该把你camera的高位接到我们CSI接口的数据高位上,不知道你的硬件连接 ...

这部分暂时没有原理图,不过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接法,因为我们这边不是标准的摄像头设备,准确来说是一个数据源,时钟、行场信号都是由这个设备产生,所以我开发板上只需要调成行场同步的方式接受就好了不需要mCLK和EN信号。我的摄像头设备的VS、HS、Pclk分别对应的CSI1上的相应位,至于数据位可能不是按照高位接高位,但是现在中断都没产生,应该不是数据位接错的问题吧,因为数据位如果接错,中断应该会产生,接收的数据可能不对。另外我在CSI0上也试验过除了HS、VS、以及PCLK只接了一位数据位,是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2 i.MX 6 CSI Parallel Interface部分也有详细的说明,建议你看一下。你的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 ...

这部分我已经反复在看了,不过一直没有发现哪里需要改。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sd_csi1_sensor_pads[]这部分我是按照官方内核的CSI0的相应配置就写这段的,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yMDY1fGQzMzMzMDFifDE3NjM3MDMwMzB8MHw%3D这组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要配置?怎么配置?另外我看数据手册上给的基地址好像跟内核代码里的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yMDY1fGQzMzMzMDFifDE3NjM3MDMwMzB8MHw%3D这组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要配置?怎么配置?另外我看数据手册上给的基地址好像跟内核代 ...

楼主你好,那个帖子中的参考手册是老的版本的,建议你查看最新版本的参考手册,配置是一致的。

网友A:
你把你的原理图连接发给我看一下,看你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两图中从D0 -D13除了fpga_d11接CSI1_D18以外,其余都是Dx依次接对应DX,FPGA_CLK接CSI1_CLK,FPGA_VSYNC接CSI1_VS,FPGA_HSYNC接CSI1_H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原理图连接发给我看一下,看你是怎么连接的。

原理图见楼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见楼上。

收到,下周回来帮你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下周回来帮你看哈~~

请问有方法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方法了吗?

楼主你好,你这里寄存器配置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寄存器配置的不正确。

请问是哪个配错了?还是哪里少配了?

网友A:
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sd_csi1_sensor_pads[]  里你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A:
应该是从高位开始,从19开始的。你这里配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从高位开始,从19开始的。你这里配置的不对。

请问具体什么意思?是必须的配了第19位才能配18位这样吗?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中断都没产生,配哪位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什么意思?是必须的配了第19位才能配18位这样吗?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中断都没产生,配哪位应该没 ...

楼主你好,必须是从高位开始配置的,你这里配置的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必须是从高位开始配置的,你这里配置的是不正确的。

你好,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因为数据位的问题,是因为,我配了使能位,因为我的摄像头不需要使能所以一直没使能导致不中断。

网友B:
楼主,我也碰到了你一样的情况,使能位是在哪里设置的?应该如何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碰到了你一样的情况,使能位是在哪里设置的?应该如何关闭?
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sd_csi1_sensor_pads[]  = {
        MX6Q_PAD_EIM_DA9__IPU2_CSI1_D_0,
        MX6Q_PAD_EIM_DA8__IPU2_CSI1_D_1,
        MX6Q_PAD_EIM_DA6__IPU2_CSI1_D_3,
        MX6Q_PAD_EIM_DA5__IPU2_CSI1_D_4,
        MX6Q_PAD_EIM_DA4__IPU2_CSI1_D_5,
        MX6Q_PAD_EIM_DA3__IPU2_CSI1_D_6,
        MX6Q_PAD_EIM_DA2__IPU2_CSI1_D_7,
        MX6Q_PAD_EIM_DA1__IPU2_CSI1_D_8,
        MX6Q_PAD_EIM_DA0__IPU2_CSI1_D_9,
        MX6Q_PAD_EIM_EB1__IPU2_CSI1_D_10,
        MX6Q_PAD_EIM_EB0__IPU2_CSI1_D_11,
        MX6Q_PAD_EIM_A17__IPU2_CSI1_D_12,
        MX6Q_PAD_EIM_A18__IPU2_CSI1_D_13,
        MX6Q_PAD_EIM_A21__IPU2_CSI1_D_16,
        MX6Q_PAD_EIM_A23__IPU2_CSI1_D_18,
      [color=SeaGreen]  MX6Q_PAD_EIM_DA10__IPU2_CSI1_DATA_EN,[/color] //这就是时能位,我是把这行注释掉了,因为我不需要。
       MX6Q_PAD_EIM_A16__IPU2_CSI1_PIXCLK,
        MX6Q_PAD_EIM_DA11__IPU2_CSI1_HSYNC,
        MX6Q_PAD_EIM_DA12__IPU2_CSI1_VSYNC,

};

网友C(2015-11-25):
楼主,你好!我现在有个项目也是IMX6Q接收FPGA的视频数据,有几个问题请教,请指点一下:
1.硬件连接:D0-D13是不是需要从D19开始连接,是不是只需要连接数据位、V_SYNC、H_SYNC、P_CLK即可?
2.速率要求:P_CLK的速率是多少呢,手册上是有要求的;
3.软件驱动:CSI支持OV5642的驱动,请问软件驱动这块怎么是现代的呢?
迷茫,望楼主指点!

网友D:
这两个区别有那么大吗

网友E:
对于搞csi的来说,是值得好好分析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