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自制多功能测试仪

楼主:
其实这个是本人制作的遥控解码V3.0版本,之前本人发过1.0和2.0版本,这次额外增加了几个功能:
A 遥控解码 B 光耦测试 C 网线测试,如下图:
7.jpg (62.46 KB)

6.jpg (89.05 KB)

4.jpg (116.17 KB)

3.jpg (42.39 KB)

2.jpg (141.24 KB)

1.jpg (75.32 KB)

具备图标电量显示,采用STC 12C4052AD作为单片机,板子是用DXP画好后在淘宝定做的,显示屏在淘宝上购得,兼容5110.如下图:

这个是原来的屏,用DXP根据屏的尺寸画好板子,然后就在淘宝找了一家PCB厂做了。测试时,按开机键,出现厂标后,继续长按5秒,听到滴一声进入界面,这个时候把网线一头插入网卡或者路由器,如果网线正常,8个LED轮流点亮,如果有一根不通,则对应的LED不亮;注意,也可以将另一头的线全部短路进行测试,如果插入路由器,有一些只有1236通;进行光耦测试时,把光耦插入IC座,LED闪亮表示光耦正常,如果出现暗亮(漏电)、常亮(击穿)、不亮(断路)都说明光耦不正常,这个在维修开关电源十分有效!进行遥控解码时,把遥控对准接收头,按任意键,在显示屏就可以看到遥控码。关机时,长按按键,出现关机就绪画面时松开按键即可,如下图:

板打好后才发现两处错误,但是为时已晚,只能稍作修改,主要是稳压IC选错,和充电控制电路问题。充电时显示正在充电和电量,充满自停!下面是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