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AD的电压参考源有几种可选择?

楼主(2015-01-06):
1,来自内部,外部?
2,1.8v,2.5v,3.3v?
3,F,L系列的AD参考源设置有区别吗?

楼主:
有人用过AD内部参考源吗?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这种功能的stm32吗?

网友A:
只要参考引脚引出来了,就随你接。

网友B:
其实,内部1.2V的参考源,还是很准的,测试过程中,参考源的电压值,在1.193~1.207之间。
如果想要非常准确,可以用外部电压来校准这个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内部1.2V的参考源,还是很准的,测试过程中,参考源的电压值,在1.193~1.207之间。
如果想要非常准确 ...

哪个型号有内部1.2V的参考源?

网友B:
哪个型号都有内部1.2V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C(2015-06-30):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VCT6,有外部参考电源引脚,请问还需要程序上配置成外部的参考电源吗?

如果需要程序配置,那么该如何写?

网友D:
内部外部都可以,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E:
内部1.2V的参考源,还是很准的,已经够用

网友F(2015-09-09):
引用 网友B:
其实,内部1.2V的参考源,还是很准的,测试过程中,参考源的电压值,在1.193~1.207之间。
如果想要非常准确 ...

请问内部1。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内部1.2V的参考源,还是很准的,测试过程中,参考源的电压值,在1.193~1.207之间。
如果想要非常准确 ...

请问内部1.2V的参考电压怎么用?我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内部1.2V的参考源,还是很准的,测试过程中,参考源的电压值,在1.193~1.207之间。
如果想要非常准确 ...

只写着是内部参考电压与ADC1的17通道连接,可是17通道根本没接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写着是内部参考电压与ADC1的17通道连接,可是17通道根本没接出来。

有引出引脚的,还叫内部参考电压吗?

网友G:
是芯片内部模块提供的,配置寄存器就可以得到,当然叫内部参考电压了

网友H:
外部参考应该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I:
一般用2.5的比较好,也好计算。

网友J:
内部参考源,还是很准的

网友K:
楼主用的哪款芯片

网友L(2017-09-20):
请教:我使用的是STM32F105VCT6,采用外部参考电源,发现参考电压引脚有灌电流现象,会将引脚参考电压拉低,请问是否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