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单运放产生三角波的方案

楼主:
我现在有个问题  想问问各路大神  第一个问题是 大家有没有做过单运放组成的三角波发生器方案 希望能提供个方案  第二个问题二楼我会上图  一个运放电路问题 我分析的是方波发生电路 但是 搭了一下电路测出来的的确是三角波 很疑惑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这个电路到底是方波发生器还是三角波

楼主(2015-01-06):
二楼上图 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当电容充放电曲线的斜率1v/RC,等于运放块压摆率,即1/RC=SR,或RC=1/SR,那么,电容充电曲线与运放块输出波形上升沿以相同斜率同步上升到翻转电位,运放块翻转,然后电容放电曲线与运放块输出波形下降沿同步降至最低点电位,再翻转。如此反复,则输出三角波

。小菜鸟 +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容充放电曲线的斜率1v/RC,等于运放块压摆率,即1/RC=SR,或RC=1/SR,那么,电容充电曲线与运放块输 ...

不好意思  不太懂  能在详细一些么

网友B:
这个电路既可以发生方波,也能发生三角波,关键看你从哪个点取输出信号,

。小菜鸟 +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既可以发生方波,也能发生三角波,关键看你从哪个点取输出信号, ...

我从运放的输出端用 示波器看的

网友A:
单个运放块产生三角波
下左电路,当电容充放电曲线的斜率1v/RC,等于运放块压摆率,即1/RC=SR,或RC=1/SR,那么,电容充电曲线与运放块输出波形上升沿以相同斜率同步上升至Vcc*Rb/(Ra+Rb)拐点电位,运放块翻转,然后电容放电曲线与运放块输出波形下降沿同步降至-Vcc*Rb/(Ra+Rb)最低点电位,再翻转。如此反复,则输出三角波。

。小菜鸟 + 1

网友A:
以LM324运放块为例,SR=1e+6v/s,则RC=1/SR=1/1e+6=1e-6s,如果R=2e+3,则电容C=1e-6/2e+3=0.5e-9=0.5nf。这是电路产生三角波的最低频率,实际电路取值Ra=10%Rb,测得输出三角波参数T38.8us/F25.8KHz(黑线);当Ra=Rb,输出三角波参数T7.3us/F137KHz(红线);如果对波形要求不高,可以再提高Ra/Rb比值,频率会相应提高。运放块电源电压改变,Ra/Rb的取值稍有不同。选择运放块BG参数与SR数量级相当。
右图电路电阻比值Ra/Rb改为Rb/Ra计算选值,效果跟左图一样。
      Uo用施密特连接,就可以同时输出矩形波。
有Vos才能起振,实际上运放块都有输入失调电压。

。小菜鸟 +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LM324运放块为例,SR=1e+6v/s,则RC=1/SR=1/1e+6=1e-6s,如果R=2e+3,则电容C=1e-6/2e+3=0.5e-9=0.5nf。 ...

压摆率 怎么会出现指数幂? 芯片手册都是 V/S  M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LM324运放块为例,SR=1e+6v/s,则RC=1/SR=1/1e+6=1e-6s,如果R=2e+3,则电容C=1e-6/2e+3=0.5e-9=0.5nf。 ...

你说的什么啊  很乱 而且也很理论

网友A(点评):
一句话:原来产生矩形波的电路,由于运放块压摆率小,就变成三角形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什么啊  很乱 而且也很理论

给个QQ细聊

网友B:
如果运放是理想的,运放应该输出方波,但实际运放并不理想,很可能现在运放的摆率已经不够了,不能输出比现在更“方”的波形了,

。小菜鸟 + 2

网友B:
你需要换摆率更大的运放才行,或者用门电路做方波发生也可以,

。小菜鸟 +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换摆率更大的运放才行,或者用门电路做方波发生也可以,

这个充放电的斜率是用我理想的输出电压上下限除以RC的充放电时间么?

网友B:
首先,你看到的三角波并不是充放电的波形,这个斜率跟外部的RC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好好去看一下什么叫运放的摆率,

。小菜鸟 +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看到的三角波并不是充放电的波形,这个斜率跟外部的RC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好好去看一下什么叫运放的 ...

好的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看到的三角波并不是充放电的波形,这个斜率跟外部的RC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好好去看一下什么叫运放的 ...

SR=2×pi×f×Vpk   我需要计算这几个参数 然后和DATASHEET里摆率参数去比较  是吧

网友B:
如果只要输出正弦波,那么SR=2×pi×f×Vpk就差不多够了,但是你要输出方波,SR要远大于2×pi×f×Vpk,至少得是2×pi×f×Vpk的10倍,

。小菜鸟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要输出正弦波,那么SR=2×pi×f×Vpk就差不多够了,但是你要输出方波,SR要远大于2×pi×f×Vpk,至 ...

为什么要大于  10是怎么腿论来的  我是屌丝:Q

网友B:
哪个斜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斜率大?

我明白了 方波的斜率大  谢谢了  那个PI也就是传说的 圆周率?  F就是我RC电路的带宽是么

网友B:
F是你想要输出的方波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是你想要输出的方波的频率,

这种失真的现象很多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失真的现象很多么?

没听懂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失真的现象很多么?

我这个波形也就几十K吧 也会失真  也是醉了

网友B:
用失真来形容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牵强,你用的运放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懂你想问什么,

我是说 你们怀疑我这个电路没有输出方波  是因为运放压摆率不够导致 失真 输出为三角波了 可以这么说么?你们在运用运放的时候遇到这种现象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失真来形容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牵强,你用的运放是什么型号的?

LM3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失真来形容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牵强,你用的运放是什么型号的?

哥们  还没休息么

网友B:
对啊,LM324对你这个来说摆率确实不够,我自己是遇到的不多了,因为每次纸上谈兵OK了才会动手,

。小菜鸟 + 3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LM324对你这个来说摆率确实不够,我自己是遇到的不多了,因为每次纸上谈兵OK了才会动手, ...

我也是这样 但是我刚开始学习  之前一直在搞明白这运放功能 到现在我只是知道这个电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迟滞比较器 一个积分电路  但是迟滞比较器那块  震荡输出电压上限我算的是二分之一电源 下限就不知道了 还有那个 为什么要加二分之一电源为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