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IC的温湿度显示

楼主(2015-01-06):
单步执行humi()里的程序没有问题,調用它是就会卡死,停止仿真就出现Tue Jan 06, 2015 10:47:53: Internal error : (State) , state=0x1, stop=0x1, cycles=0x8d5e72c
这样的问题,这怎么解决,都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看代码里有两个main文件,你用的哪一个?

楼主:
开发环境是IAR的,里面有两个mian文件?我看了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看代码里有两个main文件,你用的哪一个?

可以给QQ详聊吗?

网友B:
全速跑可能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速跑可能就没事了

就是全速跑才有事,那个函数里单步执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你CPU速度是多少?
I2C大部分器件最多支持400kHz的通信速率,也有部分支持到1MHz。
如果你使用较高速率的晶振的话,速度会超过这个值,从而导致传感器不响应,就卡在等待ack==0的while中。
所以建议使用硬件I2C。如果硬件不自带的话,使用足够的延时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CPU速度是多少?
I2C大部分器件最多支持400kHz的通信速率,也有部分支持到1MHz。
如果你使用较高速率的晶 ...

我用的是低速晶振,32.768khz

楼主:
有人用过温湿度传感器SHT2X吗?可以详聊吗?QQ245741116

网友A:
mainlop里还有一个main函数

网友D:
IIC总线通讯的,注意上下拉电阻的设置的。

网友E(2017-02-06):
您好,请问Internal error : (State) , state=0x1, stop=0x1, cycles=0x10e6ef6c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是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仿真的库函数有问题吗

网友:
单步调试看看,能不能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