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用ATMega128同时输出两路PWM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15-01-06):
如何用ATMega128同时独立输出两路PWM控制直流电机,时驱动小车左右不同速度,差速转向,目前只能用一个时钟输出一个PWM,如何同时独立的控制两路,求大神指导

网友A:
time1有3个通道OCR1A OCR1B OCR1C各自设置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