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电动叉车电源转换器方案

楼主(2015-01-06):
我的要求是:输入:36V-65VDC,输出24V,额定功率为300W。能否用MPS的元件设计方案,没有其他进口芯片也可以。拜托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这种电路用普通的IC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用进口IC呢?

网友B:
我提供一下解决方案,希望能帮到楼主,如有细节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用普通的IC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用进口IC呢?

有具体的方案吗??最好是进口芯片。麻烦了。

网友A:
用UC3842 就可以了,无论是隔离还是非隔离的都可以做,这个IC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UC3842 就可以了,无论是隔离还是非隔离的都可以做,这个IC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

你对3843情有独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对3843情有独钟啊

有些人做电源,总喜欢买一些昂贵的专用芯片,其实完全没必要,就比如做BUCK,我用3843,只要稍微修改一下电路,用起来照样很舒服

网友D:
你好,请问做隔离还是非隔离,我可以给方案,请加QQ:191386349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做电源,总喜欢买一些昂贵的专用芯片,其实完全没必要,就比如做BUCK,我用3843,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

3842做大电流降压电路不能实现同步整流,损耗很大效率低。当然这是对普通人而言,高手加外围电路一样可以做到。问题是电路复杂了,元件增多了故障率也上升。新IC基本都是避免老货以前的问题。比如LLC,高手可以用3525加外围电路实现,但是你很难找到用这方式量产的。同模式下,新IC一般都是规避老产品的缺陷而生。要不然谁用新的。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新IC实现相同功能外围更少,风险有自己承担转向IC厂商。弓箭做复杂化改造也可以接近普通热武器的杀伤距离,问题得多庞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做电源,总喜欢买一些昂贵的专用芯片,其实完全没必要,就比如做BUCK,我用3843,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

只能说守旧不是一个研发人员应有的态度。

网友G(点评):
嘿嘿!…后生可畏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守旧不是一个研发人员应有的态度。

这都是习惯啊,不过现在我已经不那么喜欢用3842了,尽量用那些新型的IC

网友G:
让每天都是崭新的!…

网友H:
TOU007这位朋友提供的IC电路来做DC-DC电源转换器的方案更为实际便捷,如用UC3842以PFC电路来做并不可靠,输出不稳定,产品成本是低点,假如用PWM方式做的话成本要比较高,电路也比较复杂,作为单端反激式电路要做300W功率也不现,这不是误事吗?

网友G:
电流有十几安呢…用IGBT吧?…
  我想:是叉车上装外接输出?…还是给自自电机?…

网友H:
ISL8107电路在应用中加入MOS管驱动后电流可扩展到几十(A),完全可以驱动叉车电机。

网友H:
ISL8107电路的技术参数也符合输入36~65V电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