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5-01-06):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附图,要把C20.C21电容修改为1nF,那么R47,R48,R49要怎么修改。此电路为带通滤波器,输出频率点为400Hz。F:\400hz.png

网友A:
按比例一起改就是了,

听MAN,没错,W=1/RC。明白上述原理,就想通了。

楼主:
您是说,R48=768K,R49=110K,R47=1.68M吗?

网友A:
如果是只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滤波电路,电容变小10倍,要确保截止频率不变,电阻是变大变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R48=768K,R49=110K,R47=1.68M吗?

对,

楼主:
这个运放呢?实际电路换上去后,有差别,中心点变了。

1NF的电容的参数有点小,误差变动,对结果影响大,最好在100N-10N为佳,运放的增益带宽要比4000以上才对。

网友B:
请楼主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看不懂

网友C:
专业提供声表滤波器,介质滤波器  13751133192 张'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只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滤波电路,电容变小10倍,要确保截止频率不变,电阻是变大变小? ...

变大的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只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滤波电路,电容变小10倍,要确保截止频率不变,电阻是变大变小? ...

变大吧,rc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呢?实际电路换上去后,有差别,中心点变了。

电容宜取33NF,47NF,电阻在100K以内,对分布参数的影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