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转串口芯片 ft232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5-01-06):
硬件平台:
stm32f407+ft232RL

按照手册上的电路,我用USB接口给ft232RL供电,如下图:

我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我用单片机串口和芯片对应的TX和RX相连接。

现在单片机上电,ft232不上电,测试的现象如下:
ft232的电源管脚居然有2.6V的电压,也就是说这个电压是由单片机TX引脚倒灌去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接上USB,发现电脑警告无法识别。

然后我给单片机断点,直接接上USB,这样ft232就可以正常的被主机检测到了。
但是紧接着又给单片机上电,电脑又会报警无法识别!

下面附上串口配置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ysDebug.h"
/*
功能:串口1IO口初始化
*/
static void USART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先将对应寄存器配置为缺省值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对应,复用、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复用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GPIO_OType_OD;//GPIO_OType_PP;
        //带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最大相应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将以上设置应用于对应寄存器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对应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浮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将以上设置应用于对应寄存器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复用功能映射IO
        //注意:不能用|配置多个!!!!!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USART1);
}
/*
功能:串口1寄存器配置
*/
static void USART1_Register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打开USART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配置为缺省值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传送数据位为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停止位为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全双工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不采用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将这些配置对应于USART1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
        USART_Cmd(USART1,ENABLE);
}
/*
功能:通信口初始化
*/
void        Com2HostInit(void)
{
        USART1_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Register_Configuration();
}

}
/*
功能: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注意:要在编译器中选中->Use MicroLIB(使用微库)
使用:定义好这个函数后,就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将Printf内容送往串口
        USART_SendData(USART1,(unsigned char)ch);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我试过把TX配置为开漏上拉,这样FT232电源口电压就变为0.8V,但是依然不能被正常识别!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单片机上电,FT232不上电的情况下,单片机串口管脚电压会倒灌到芯片中,并且这个会影响电脑无法识别FT232,

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5-06-01):
不知道楼主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

电压的问题我没有查出来,后来重新画板一次就好了。
但是这个片子有个奇怪的现象:和USB连接后,
CTS和RTS会出现一连串时序,导致无法完成一键下载功能

网友B:
ft232是usb转ttl里最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t232是usb转ttl里最稳定的

价钱也很稳定呵呵

网友D:
FT232 有个复位脚, 看看怎么利用起来, 让单片机给它复位, 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t232是usb转ttl里最稳定的

高波特率下速度也是最慢的

网友F(2017-05-31):
楼主,我现在也出现你这样的问题,先给单片机上电,后将FT232插入USB就会出现问题,串口调试助手打不开。如果先插入FT232,后边给单片机上点就正常。楼主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新进展?给指导一下!!(FT232是USB的5V供电的)

网友G:
FT232算比较稳定的芯片了,每年用好多,你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