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单相电机 运转电容

楼主(2015-01-06):
致坛友:
请问单相电机的运转电容在使用一段时间时候出现容值下降的情况,这个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再请问电机运转电容到底该怎么选取?

本司同步电机用了约三四个月就出现损坏,运转电容使用耐压500V AC,CBB62材质。(运转电容是电机厂家带过来的。) 电机带负载形式为:电机轴直接带动一个大齿轮,大齿轮带动一个小齿轮,小齿轮上套着一个有确定半径的圆形铝制转盘,请问怎么确定电机带负载能力和这种机械结构匹配?

网友A:
请问单相电机的运转电容在使用一段时间时候出现容值下降的情况,这个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结果当然是电机的输出功率降低, 效率下降. 至于电机运转电容到底该怎么选取? 当然耐压要足够的余量, 容量则是根据线圈电感和工作频率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