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封装变更后(TO92换为SOT23),电磁阀无法动作

楼主(2015-01-06):
下面是我最近一次排查的故障,但还有机理不清的地方,请各位协助分析,多谢!:)
~~~~~~~~~~~~~~~~~~~~~~~~~~~~~~~~~~~~~~~~~~~~~~~~~~~~~~~~~~~~~~~~~
描述:电磁阀控制电路为简单的三极管低侧开关电路,如下图所示。

          原样机采用的9013为TO92封装,通电时一切正常,电磁阀可正常动作,三极管无过热现象;在更换了SOT23封装后,电磁阀无法动作,工作电流始终处于0.16A左右,一段时间后,          三极管过热失效,电流剧增,最终烧毁;

原因:对比两种封装的器件规格书,发现主要电气性能参数均一致,不同之处是:SOT23封装的9013其功率耗散值为0.3W,低于TO92封装的0.625W;资料查询得知SOT23-3封装的热阻约为336℃/W,
          但按实际最大许用结温150℃换算得到的热阻Rjc=(Tj-Tc)/P=(150℃ - 25℃)/0.3W = 416.7℃/W,因此取两者中较大的值进行计算:
          已知条件:
                 实际工况下,电磁阀工作电压12V,线包电阻在46~52之间(个体差异),吸合后的实测工作电流约为0.22A,按通态管压降0.6V计,功耗为0.132W;
          由此计算得到:
                 理想散热条件下的结温为:
                 TjA = Tc+P*Rjc = 25℃ + 0.132W *  416.7℃/W = 80℃也即按25℃室温计(实际室内温度24℃上下),其最终估算结温为80℃,但远未达到150℃结温上限,因而即使如此考虑功率温升降额,三极管也不应出现烧毁现象;
          留意到9013三极管有”两个hFE参数“:
                                               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直流增益   hFE(1)    Vce=1V Ic= 50mA       120          -          350
                            直流增益   hFE(2)    Vce=1V Ic= 500mA       40          -           -
          表中数据表示,在大电流下,管子的直流增益下降。如果仍按照万用表测得的hFE参数来计算基极电阻,则可能导致三极管无法完全饱和,使管压降显著增加,功耗及温升上升,最终造成元件损坏。
          数据表中,另有曲线描述Ic与直流增益之间的关系:
      可见在200~300mA区间,其直流增益应在100左右,按此计算基极电阻阻值,0.22A负载电流,5V电压控制,按Vbe饱和压降1.2V计,基极电阻不应大于1728欧姆。
      但实际使用1k欧电阻时,发现三极管仍无法可靠导通,一直将此电阻降至470欧姆时,电磁阀方能吸合。但此时三极管壳温仍高于60℃(估计值,因为此时的温度人手无法持续接触,小封装点温计无法准确测量)。
对策:目前换用IRLM2502作为代用元件,此元件为SOT23封装N-MOS,引脚顺序为1-Gate,2-Source,3-Drain,与SOT23封装的9013可“对应“,原基极电阻作为栅极电阻使用;由于对开关速度无苛刻要求,阻值未做调整。
启示:封装变更也属于技术状态变化,应在变更前,对元器件更换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充分分析,以确认替换后的元件是否仍能满足功能、性能及可靠性等方面的要求。一般而言,小封装器件替换大封装器件,对于其功率耗散能力的变化需要仔细评估,尤其应避免在原设计参数处于临界状态时,更换小封装器件后,电路无法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形。
~~~~~~~~~~~~~~~~~~~~~~~~~~~~~~~~~~~~~~~~~~~~~~~~~~~~~~~~~~~~~~~~~~~~~~~
这个分析可能不太严谨,我并不擅长这个。
现在问题是:9013管子,TO92工作得没问题,SOT23怎么调整都无法达到原样机的效果,要么无法工作(没有饱和),要么能工作但是温升太大;
                     如何通过计算手段预先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些个单板上的小元器件,怎么做热设计才合适?
~~~~~~~~~~~~~~~~~~~~~~~~~~~~~~~~~~~~~~~~~~~~~~~~~~~~~~~~~~~~~~~~~~~~~~~
以下更新内容为今天测试的结果:
1.将5V电源与三路驱动电路焊装在一个空板上,自左向右分别是“8050通道”、“9013通道”以及“ce极互换的9013通道”。
三个通道使用各自的基极引出线,通过接至5V电源端手动开通。

图中上方就是测试用的泄气阀,小家电中相对常见。
可以看到,电源接通后,最右侧的“ce极互换的9013通道”指示LED已经亮起来了,将基极强制接地,LED变暗,但未彻底判断。
断电更换新管后,现象依旧,可知原封装引脚顺序应无问题。
2.测试“ce极互换的9013通道”的开关状态。
首先用万用表确认基极位置,再将板上的9013底朝天焊接,以使原c、e极互换。

断电连接电磁阀引线,上电后,将基极引出线接至5V电源焊盘,电源表头显示电流为0.08A,电磁阀无动作。

3.测试“9013通道”的开关状态。
断电连接电磁阀引线,上电后,将基极引出线接至5V电源焊盘,电源表头显示电流为0.22A,电磁阀动作正常。
通电后,三极管壳温显著上升。

4.测试“8050通道”的开关状态。
断电连接电磁阀引线,上电后,将基极引出线接至5V电源焊盘,电源表头显示电流为0.21A,电磁阀动作正常。
通电后,三极管壳温显著上升,与“9013通道”的现象类似。

目前可排除的故障模式只有:器件引脚搞错。
~~~~~~~~~~~~~~~~~~~~~~~~~~~~~~~~~~~~~~~~~~~~~~~~~~~~~
再传两个参考资料上来,我的计算方法是参考里边的内容。
资料如下:

网友A:
用8050功率大些的贴片或贴片mos管替换.采购时要声明功率大的那种,因为8050相同sot23封装有功率大的,也有功率小的(同9013),不讲清楚,店家就会拿小的给你.

网友B:
管子的参数不对,要换用合适的。

网友B:
另外查查管脚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查查管脚是不是搞错了。

谢谢春阳大哥。9013的管子,我反复对了两种封装的参数,发现也只有耗散功率有区别。我抽出几个管子,测了一下他们的hFE值,TO92 ‘H’尾缀的多在260左右,SOT23 ‘J3’管子多在300左右,
同样电路点DC12V/触点电流10A的继电器都没问题,不过电流只用几十mA。管脚顺序也反复测过,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050功率大些的贴片或贴片mos管替换.采购时要声明功率大的那种,因为8050相同sot23封装有功率大的,也有功 ...

谢谢T叔指点。我找中发的店家问问,回头试下8050。

网友C:
思路很好,不过缺经验。
9013驱动电磁阀,即使TO92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与继电器相似,电磁阀除了有保持电流外,还有吸合电流,你计算中用的是前者。我印象中吸合电流至少比保持电流大30%,具体数据需要查手册。
这个应用中三极管选择除了要考虑静态功耗外还要考虑动态功耗。一般这种管子都有SOA工作曲线。为满足这一要求,电磁阀的开关过程应尽量短,这个除了前级要有足够的驱动外还需要在BE之间并一个电阻加速关闭过程。
此外,温升的计算中是不是把结温和封装温度搞混了,按文中的计算过程,计算的结论似乎不是PN结的温升而是封装的温升。你对现场的描述似乎也符合这一判断。一般手册中给出的热阻都是有限定条件、即要求一定的散热面积的。
通常在小功率器件的应用中,只要摸到管子发烫,这个设计一般是有问题的。

网友D:
0.22A 的负载电流,用9013合适么?不考虑别的,电流裕量太小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9013的管子,我反复对了两种封装的参数,发现也只有耗散功率有区别。我抽出几个管子,测了 ...

那就要注意电磁阀动作的瞬态电流参数了,如果该值相对管子的容限过大,会造成结温瞬态过高进入二次击穿态。

网友E:
贴一下PCB局部图看看……几乎可以肯定是封装CE搞错了。CE对调后,放大倍数变得很小。

网友F:
这个仔细看数据手册参数就行了,注意sot23 to92 放大倍数和电流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一下PCB局部图看看……几乎可以肯定是封装CE搞错了。CE对调后,放大倍数变得很小。 ...

大哥,我用的那个件就是最常见的引脚定义:

而且9013在电路中的其他几处也有用到,不过没表现出问题来。
只遇到过TO92封装的有类似ECB引脚排列的。
不过我还是明天故意给它调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仔细看数据手册参数就行了,注意sot23 to92 放大倍数和电流有什么不同

目前只发现SOT23比TO92在功率耗散方面低,放大倍率拿表测了下,相差不大,不过大电流下可能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注意电磁阀动作的瞬态电流参数了,如果该值相对管子的容限过大,会造成结温瞬态过高进入二次击穿态 ...

我也怀疑过瞬态电流的问题,还没有仔细测过这四个阀上电瞬间的电流变化。
不过影响肯定存在,因为基极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后,管子导通时还是能让阀门有效动作的。
就是两种封装下的实际差异这么大有些让我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好,不过缺经验。
9013驱动电磁阀,即使TO92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与继电器相似,电磁阀除了有保持 ...

感谢您的指点。
有关电磁阀的吸合电流,我的确知之甚少,需要去补课。电流具体取多少降额我也没个准确数,但是我听说过“电流从50%增长至75%的满额电流阶段,衔铁即会动作”,但也有人提出“吸合电流取值应为静态工作电流的4~10倍”,后者的说法其实和电机工作时的启动电流的取值倍率相当;权衡之下,我一般也会留下一半以上的裕度,以防不测。
那个结温公式,是用的理想散热条件,用(室温+功率*结壳间热阻)换算得来的,这个似乎问题不大,不过难估计的是真实的散热条件,很影响设计结果。大多数推荐的方法都是用实测壳温结合当前功耗倒推结温是否安全,但是这样的设计方法需要实验配合,有点事后改进的意思,就是有时用ICEPACK仿真,也很难把单板上的小器件弄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2A 的负载电流,用9013合适么?不考虑别的,电流裕量太小了吧?

这个电流的确不太合适,所以后头也把管子换了。但无论计算还是演示,换个封装就过热烧毁有些不合“热设计常理”,就是较个真,做个真归零,请别介意哈。

网友G:
严重怀疑是你引脚搞错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重怀疑是你引脚搞错了了!

测了半天,发现引脚还是没搞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了半天,发现引脚还是没搞错。。

没测测三极管还没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测测三极管还没坏啊?

都没坏。能让阀动作的管子,就是热,时间长了寿命会大打折扣;不能让阀动作的管子,挺个个把分钟,然后LED跟着一闪一闪地,快热击穿了。。断电等它凉下来,重复上电还能通,不过老是这么折腾管子总有受不了的时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没坏。能让阀动作的管子,就是热,时间长了寿命会大打折扣;不能让阀动作的管子,挺个个把分钟,然后LE ...

管子发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电流太大!
至于根本原因,那就得从电路上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子发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电流太大!
至于根本原因,那就得从电路上分析了! ...

电流大,管子热,这个现象的机理没错,但是如果方案设计阶段发现不了,带到样机上去就麻烦了,
也就是算不准,仿不好,最后只能凭经验,没经验还得靠点运气。
这次是我大意了,为了省个把银子沿用的小功率直流继电器的驱动,没把板子搞废掉算走运;
以前有同事搞EMC设计,都是“测试一轮->整改一轮”,N次循环,银子烧掉不少,
想想热设计也是大坑,板子做老炼,最好也用热相仪盯着,几十个钟头拍下来,哪边过热再改,
这次是个教训,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设计方法还是没摸着门道。。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流大,管子热,这个现象的机理没错,但是如果方案设计阶段发现不了,带到样机上去就麻烦了,
也就是算 ...

这些都是经验,需要总结的!
有时候经验也靠不住,毕竟科技在发展!
很多时候设计的方案需要预留很大的空间!
真正量产了在慢慢收缩,一点点降低成本!
高频是最难搞的!特别是现在高度集成的趋势下!
好好努力吧!

网友H:
s9013的Ic最大为0.5A,P最大0.3W。
而继电器的电流是0.22A,我觉得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功率,如果饱和导通的话,Vce大概在0.3V(楼主说是0.6V,这个需要实测),0.3×0.22=0.066W,这个余量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认为用贴片的9013没什么不妥,而且楼主用TO92是可以的。
而至于TO92可以驱动而SOT23驱动不了,这和封装没有关系,只能说明你的SOT23的管子的放大倍数太小了。
至于SOT23的管子会热一些,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真是如上面说的0.066W,那这个功率几乎是不会太热的。
楼主可先测一下Vce是多少。
如果温度过高,也可以考虑增大敷铜面积增加散热。

网友I:
你没说你的三极管驱动电压是多少?
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基极前限流电阻1K前的电压是大功率电源的话有可能是基极-发射极烧了。
建议加大1K限流电阻到10K不能驱动。
算算基极电流是不是超了吧。

网友H:
另外,你有没有测过流过基极电阻的电流呢?
如果基极是直接由单片机驱动的话,有些单片机是没有太大驱动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没说你的三极管驱动电压是多少?
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基极前限流电阻1K前的电压是大功率电源的话有可能 ...

饱和的基-射极压降是可知的,我用的管子多在0.6~0.7V之间,符合数据表参数。单片机那一头,驱动时是配置成推挽输出的,电压多在4.8~5V之间。可以简单计算,极端条件下的基极电流,[4.1,4.4]V/1k = [4.1,4.4]mA,同时工作的电磁阀不超过3路,对单片机来讲,负荷满足设计要求。
另外,这类驱动电路不能设置太大的基极电阻,电阻过大,比如10k,即使TO92的管子也是不能工作的,此时管子未达到饱合,集-射极压降较大,管功耗剧增——实际上,这类问题我都遇到过,10k的基极电阻,不但不能工作,时间不长就会烧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都是经验,需要总结的!
有时候经验也靠不住,毕竟科技在发展!
很多时候设计的方案需要预留很大的空 ...

与君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你有没有测过流过基极电阻的电流呢?
如果基极是直接由单片机驱动的话,有些单片机是没有太大驱动能 ...

驱动能力没有问题,至少对TO92的管子是正常的。
减小基极电阻,SOT23的管子也能驱动阀门,但是热耗比较大;
直观讲,是有可能因管子未达饱和状态,出现过热的情况,
但是,实测的负载压降,就是阀两头电压也达到近11.7V,可见进饱和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后面的测试过程是直接使用板载5V电源的,2596出来的5V推一个9013基极应无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但是现象仍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饱和的基-射极压降是可知的,我用的管子多在0.6~0.7V之间,符合数据表参数。单片机那一头,驱动时是配置 ...

那建议你用你的产品上的单片机稳定输出“高”用电流表测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吧,看看哪个大就是哪的问题。
另外,我建议,不要太理论化,尤其在烤机和搭电路实验时,许多时候和理论的相悖,能实测就实测的好。

网友J:
估计是贴片三极管的过流能力不足问题导致,市面上的贴片8050大电流的也只有500mA,实际使用时一般也只敢用于100mA以下的电流开关,何况是贴片的9013,想必载流能力差一些。建议直接换成封装兼容的NMOSFET,比如5V驱动时导通电阻约100毫欧的Si2302之类。你的饱和电压0.6V肯定不合适,PDF里面的热参数有很多额外的条件,甚至一些根本就没亮出来的条件,建议你仔细读读 OnSemi 的贴片三极管PDF,或者再多看看正规点的专做这类分立元件的鬼子厂家的PDF,国产的PDF很难让人相信这些关键参数。

网友K:
你的电磁阀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你电路是否接有几组电源?
确认三极管脚没有弄错的话,就不能纠结这个了,要不然,永远止步不前.
先不要考虑是否热设计不合理,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只要是电流不是超出极限值很大.一两次正常工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猜想到是你电路有几组电压:控制三极管的是用的3~5V,MCU电源.电磁阀用的是6V~12V.电源

网友L:
LZ,我只问一个问题,你说的都是理论值,只给了一个电流值,你能否把三极管的压降数据也测量一下贴出来?
功耗么,是电压和电流的积,看了半天,只有电流。
三极管的功耗:
CE的压降和电流,BE的压降和电流,2个加起来,就是总功耗。
SOT-23,PCB设计时,铜皮要大一些。

网友:
换8050或者NMOS管吧。

网友M(2015-05-07):
钻研较真的精神可嘉....呵呵...如果是我..直接换了8050...没有后话了...
9013这类的..我常常都不用...全部用8050和8550...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合理 ..呵呵...整个板只用一款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钻研较真的精神可嘉....呵呵...如果是我..直接换了8050...没有后话了...
9013这类的..我常常都不用...全部 ...

这个板子原来用的插件,后来应要求缩小板面积,我想都没想就“原样替换”了,换了8050还是能上50度,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大了一些。现在上40mA的我都改用SOT23封装的N-MOS了,一来封装与引脚位置”兼容“,二来驱动电流的也得到比较大的降额,三来也还算便宜。

网友N:
只要要求不高可以找代替管,发热烧掉电流是不是太大?最好找个耐压值大点,电流大点的管子代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要要求不高可以找代替管,发热烧掉电流是不是太大?最好找个耐压值大点,电流大点的管子代替试试? ...

已经换成摸死管了。不过这个单子没有下文了,权当涨经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