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I2C配置为GPIO问题

楼主(2015-01-06):
我们有一个需求需要软件在运行过程中将I2C_SDAI2C_SCL配置为GPIO,使用完毕后再恢复为I2C功能。我们使用的引脚如下表所示。

PAD

Signal
Signal2
CSI0_DAT8
I2C1_SDA
GPIO5_IO26
CSI0_DAT9
I2C1_SCL
GPIO5_IO27
软件使用yocto版本,由于在DTS文件中做了相应的配置如下代码
&i2c1 {
        clock-frequency = <100000>;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i2c1_2>;
        status = "okay";
}
我准备在自己编写的驱动中通过修改寄存器的方式修改但不成功,以下是我设置GPIO5_IO26为低电平的代码,但通过测试发现输出为高电平。
#defineI2C_GPIO_BASE       0x20AC000 //GPIO5_DR
#defineSDA_PIN            26
#defineSCL_PIN            27
typedef struct _gpio_struct {
    u32 dr;
    u32gdir;
}T_GPIO_STRUCT;
    static T_GPIO_STRUCT*s_i2c_gpio;
    u32 pin, data;
    int ret = 0;
    u32 *regmap;
    u32 reg_addr =0x20E0648;//IOMUXC_SW_PAD_CTL_PAD_CSI0_DATA08
    regmap =ioremap(reg_addr, sizeof(reg_addr));
    *regmap = 0x1B0B0;
    iounmap(regmap);

    reg_addr =0x20E0278; //IOMUXC_SW_MUX_CTL_PAD_CSI0_DATA08
    regmap =ioremap(reg_addr, sizeof(reg_addr));
    *regmap = 0x05;
    iounmap(regmap);
    s_i2c_gpio =ioremap(I2C_GPIO_BASE, sizeof(T_GPIO_STRUCT));
    s_i2c_gpio->gdir |=(1 << SDA_PIN);
通过测试读取0x20AC000寄存器中的数据为0xC0000000x20AC004 寄存器中的数据为0x7D00001
请帮忙分析问题,还有是否还有其它方法实现我所需要的功能?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先帮你看一下,确认一下哈。

网友A:
对了,你这里板子是哪块?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这里板子是哪块?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自己开发的板子,BSP版本为3.10.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开发的板子,BSP版本为3.10.17

是i.mx6哪个系列的处理器,i.mx6q还是i.mx6dl还是i.mx6sol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mx6哪个系列的处理器,i.mx6q还是i.mx6dl还是i.mx6solo?

是i.MX6q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过了,寄存器你复用为什么就是什么的,你需要的功能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实现。很抱歉~~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