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原理图 网表

楼主(2015-01-06):
用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一个工程用了5个SCH,现在想把1和2,合并做一个PCB,3、4、5每个单独做一个PCB,现在遇到网表不能导出,这个要怎么处理?怎么样才能实现我要的效果?

网友A:
做 NETLIST, IMPORT 时 选ADD 而非 N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 NETLIST, IMPORT 时 选ADD 而非 NEW

能不能单独输出网表,然后倒入同一个PCB?

网友B:
新建一个工程
原理图复制2份
1 保留12页
2 保留345页
分别出netlist 出PCB

网友B:
网表出不来 是有错误的
常见错误
1 封装有漏的
2 非法字符
3 页码搞错了
自己看提示找吧

网友C:
这要是在AD里面很好弄,同一个工程下多原理图多PCB很好搞.阿里狗的话,就不清楚了

网友D:
新建工程

网友E:
用5樓的做法應該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