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DSP处理声音,把里面声母韵母区分开的思路

楼主(2015-01-06):
学校老师布置任务,要求使用DSP对一段声音进行处理,把里面的声母韵母区分出来,以前么接触过DSP,求大神指点思路。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给点思路也行啊

网友A:
你们老师很厉害!

网友B:
这题目,够博士论文了吧?

网友C:
太厉害了,希望做过的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D:
慢慢来吧   确认有难度
你先搞定声音的采集   在此基础上做到一些指令的识别
就不错了   后面的慢慢来
别想太多了   想多了阻碍你的前行

网友E:
这很简单的。

韵母就是声音的后面一段,声音特征稳定不变的。

声母就是声音的前面一段,时间短、频谱特征是跳变明显。

网友F:
感觉这个识别好难做啊!
提前预存,然后波形采样对比吧!
按一定比例进行区分!
或者···

没做过,就不误导你了!

网友G:
老师很牛B,鉴定完毕

网友H:
FFT  频谱分析, 然后模糊算法对比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