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RTC时间校验

楼主(2015-01-06):
最近使用STM32 RTC做精准计时,发现RTC的时间不太精准,查了资料,发现软件校验时需要调用函数void BKP_SetRTCCalibrationValue(),想请问下,做过RTC校验的朋友和版主,该函数是实时调用还是每30天调用一次?能不能将30的数据,都修改成15天的?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没有弄过。不太清楚呀。

网友B:
要做精准计时,不仅要校准初始精度,还要考虑温度影响。过去在这里问过相关的问题,同样没人关心。

网友C:
精准计时还是加一个时钟芯片吧,stm32  rtc误差还是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弄过。不太清楚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精准计时,不仅要校准初始精度,还要考虑温度影响。过去在这里问过相关的问题,同样没人关心。 ...

是的,这些问题有想过,也决定使用外加时钟芯片,不过还是想先用软件试试看看效果。网上搜很多帖子都说RTC时钟不行,但也有牛X的说可以,说可以的,初步判定是对时间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吧,做过之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准计时还是加一个时钟芯片吧,stm32  rtc误差还是不小的。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采纳啦。

楼主(2015-03-03):
初始化的时候调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