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0DX256VLL10 一设配置USB就进入HardFault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06):
总共30块板,26块是ok的,个别板不能正常工作,经调试跟踪发现是配置 usb 模组后马上进入 HardFault
就是执行 USB0_USBCTRL = 0x40; 这个语句后马上进入 HardFault。
点解?

网友A:
那么你debug看下,运行之前USB0_USBCTRL这个寄存器的值是什么?

楼主:
在 IAR 环境下调试,
正常板上 MK60DX256VLL10 芯片的 SIM_SDID 寄存器读取的值为 0xC148,是 K60 系列
不良板上 MK60DX256VLL10 芯片的 SIM_SDID 寄存器读取的值为 0xC17F,是 K51 或 K53 系列。
是不是将 K50 打磨成 K60 来卖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 IAR 环境下调试,
正常板上 MK60DX256VLL10 芯片的 SIM_SDID 寄存器读取的值为 0xC148,是 K60 系列
不 ...

芯片是在正规渠道买的吗?
看寄存器情况,出问题芯片应该不是K60的芯片。

楼主:
芯片是通过代理购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通过代理购买的。

好的芯片,和有问题的芯片的标识都一样吗?
maskset号,你把两种芯片的图片都放上来。
还有两种芯片SIM_FCFG1的值也都放上来看看。
另外,有问题的芯片的寄存器都是一样的吗?K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