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大虾帮忙分析电路 - 模拟电子技术论坛-模拟技术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电路/定理]

大虾帮忙分析电路

网友A(2015-01-06):
多谐振荡+差分放大,

网友B:
Sensor是啥样子的,楼主能说明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nsor是啥样子的,楼主能说明下不?

HS1101,湿敏电容,电容量由162PF 变到200PF

网友A:
电路图有错,Q2集电极上面应该有个交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错,Q2集电极上面应该有个交叉点,

问了一下,的确是这样,Q2上面的交叉点漏掉了

网友C:
无稳态多谐自激振荡电路
因总周期为两臂各自的RC时间常数之和,其中一半电路的电容变化,会导致时间常数变化,相对来说,占空比也随之变化。频率也变化。
两路输出不同的占空比(总和为100%),分别经RC低通滤波获得直流电平,然后相减(运放构成了个减法器)。

简单说就是变化的占空比(传感器那臂)  减去   固定的占空比(150pF,参考用)

————————————————————————————

另问下,湿敏电容传感器的寿命如何?准确度呢?

楼主:
根据2位的提示,把原理图调整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稳态多谐自激振荡电路
因总周期为两臂各自的RC时间常数之和,其中一半电路的电容变化,会导致时间常数变 ...

湿敏电容的容值会根据湿度变化,162-200P对应0-100%的相对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2位的提示,把原理图调整了一下

Q1画反了,

网友D: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画反了,

是画反了,找不到对应的库文件,不会弄:Q

网友E:
同样的电路,画法不同,给人的感觉也截然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电路,画法不同,给人的感觉也截然不同!

所以电工也是艺术工作者,

网友:
Cylinders*Heads*Sectors*512 byt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2位的提示,把原理图调整了一下

大赞,换个画法,绝大部分人一看就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为什么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问题,
我把20分两个10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问题,
我把20分两个10不行吗?

分两个10要给两个不同的人,不能给相同的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画反了,找不到对应的库文件,不会弄

用的什么工具啊?原理图的元件图标镜像一下都不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