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接并口摄像头(IPU1-CSI1)一直显示队列超时?

楼主:
imx6q接并口摄像头(IPU2-CSI1)一直显示队列超时?
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 = {
        {
                .csi = 1,
                .ipu = 1,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0,
        },
};
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sd_csi1_sensor_pads[] = {
        /* IPU2 Camera */
        MX6Q_PAD_EIM_D28__IPU2_CSI1_D_12,
        MX6Q_PAD_EIM_D27__IPU2_CSI1_D_13,
        MX6Q_PAD_EIM_D26__IPU2_CSI1_D_14,
        MX6Q_PAD_EIM_D20__IPU2_CSI1_D_15,
        MX6Q_PAD_EIM_D19__IPU2_CSI1_D_16,
        MX6Q_PAD_EIM_D18__IPU2_CSI1_D_17,
        MX6Q_PAD_EIM_D16__IPU2_CSI1_D_18,
        MX6Q_PAD_EIM_A24__IPU2_CSI1_D_19,
        MX6Q_PAD_EIM_EB3__IPU2_CSI1_HSYNC,
        MX6Q_PAD_EIM_D17__IPU2_CSI1_PIXCLK,
        MX6Q_PAD_EIM_D29__IPU2_CSI1_VSYNC,

        MX6Q_PAD_EIM_D23__GPIO_3_23,                /* camera PWDN */
        MX6Q_PAD_EIM_D22__GPIO_3_22,                /* camera RESET */
};

网友A(2015-01-06):
楼主你好,请问camera clk 你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camera clk 你是怎么设置的呢?

主时钟是外部晶振直接给的2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camera clk 你是怎么设置的呢?

出现这样的错误就结束了。
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enc_counter 0
ERROR: from element /GstPipeline:pipeline0/MFWGstV4LSrc:mfwgstv4lsrc0: Internal data flow error.
Additional debug info:
gstbasesrc.c(2582): gst_base_src_loop (): /GstPipeline:pipeline0/MFWGstV4LSrc:mfwgstv4lsrc0:
streaming task paused, reason error (-5)
Execution ended after 10010623720 ns.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Setting pipeline to READY ...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Total rendered:0
Freeing pipeline ...
[--->FINALIZE v4l_sink

网友B:
你好楼主,我是跟你一样的接法,也是像一样这样配置的但是我现在中断都触发不了,请问楼主还有哪里需要配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我是跟你一样的接法,也是像一样这样配置的但是我现在中断都触发不了,请问楼主还有哪里需要配置 ...

我的也是中断触发不了,一直得到队列超时退出。

楼主:
这个ipu结构体需要更改吗?
static struct imx_ipuv3_platform_data ipu_data[] = {
        {
        .rev = 4,
        .csi_clk[0] = "clko_clk",
        .bypass_reset = false,
        }, {
        .rev = 4,
        .csi_clk[0] = "clko_clk",
        .bypass_reset = false,
        },
};

楼主:
ipu2的中断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没有IPu2的时钟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ipu2的中断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没有IPu2的时钟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不知道啊有没有FAE可以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C:
Hi,出错的原因是 CSI IP没有收到camera发过来的数据,缓冲队列超时。
你可以这样debug一下:
(1)检查你的camera Powerdown引脚是HIGH有效,还是LOW有效。
(2)Reset脚有没有拉倒high。
(3)跟踪进camera driver里,检查camera是否初始化正常,格式设置是不是正确。

然后,把上面的检查结果发上来。

Freescale TICS i.MX tea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i,出错的原因是 CSI IP没有收到camera发过来的数据,缓冲队列超时。
你可以这样debug一下:
(1)检查你 ...

我的是没有POWER脚和reset脚是单独接电源即发数据的。而且驱动也初始化正常的。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yMDcxfDcwZjViZjYxNjY5Njc5ZDRkMGE2MDA5YTQyMDhkNzFlfDE3NTI0ODU0MTQ%3D&request=yes&_f=.jpg不知道这组管教需不需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出错的原因是 CSI IP没有收到camera发过来的数据,缓冲队列超时。
你可以这样debug一下:
(1)检查你 ...

使用的是ov5640和官方给的开发板上是一样的,pwn引脚和reset引脚设置没有问题。

驱动程序也没有问题,我在ipu1的csi0上接的同样的设备,运行一切正常,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D:
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 = {
        {
                .csi = 1,
                .ipu = 1,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0,
        },

这里ipu=1,是指的IPU1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ipu=1,是指的IPU1吗?

楼主你好,这里ipu=1指的是IPU2 ,不是IPU1。ipu=0指的是IPU1 。

网友E(2015-05-1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您看看引脚有没有和其他功能复用,同步信号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看看引脚有没有和其他功能复用,同步信号什么的。

仔细检查过了,没有被复用!还有的一个配置是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 = {

        {
        .csi = 0,
        .ipu = 1,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0,
        },
        {
        .csi = 1,
        .ipu = 1,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1,
        },
};

如果按照你的配置:
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 = {
        {
        .csi = 1,
        .ipu = 1,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1,
        },
};

我这边提示不能打开摄像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过了,没有被复用!还有的一个配置是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 ...

首先你两个摄像头都接到什么位置了,
我的是ipu0----csi0
         ipu1----csi1

所有我是这样配置的,我没有使用mipi接口。

当时我出现的问题是 摄像头引脚和启动配置引脚复用,导致没有同步信号脉冲,所以一直等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你两个摄像头都接到什么位置了,
我的是ipu0----csi0
         ipu1----csi1

你好我这边也可以了!
使用命令
/unit_tests/mxc_v4l2_overlay.out -ow 960 -oh 600 -di  /dev/video0 &
/unit_tests/mxc_v4l2_overlay.out -ow 960 -oh 600 -ol 960 -di  /dev/video2 &
同时打开两个摄像头的时候会一直显示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X
请问你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F:
看了这个帖子,非常的有启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