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DIMM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5-01-06):
现在使用SO-DIMM作为board to board的连接器。选择的是DDR2的SO-DIMM. 200 PIN
问题是:DDR2的SO-DIMM有一个1.8V的电压限制。但是我的产品IO电压都是3.3V的,SO-DIMM的电压特性会不会对我擦用该接插件产生制约。
            即使我选择DDR的SO-DIMM,也有2.5V的电压限制。想问下有类似经验的朋友能否使用SO-DIMM作为3.3V IO的信号通路

网友A:
只用其接插件的话,只要电流不是太大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