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么求输入输出的关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06):
好像没错。

不过不用这么复杂,不用求解X,Y。

直接写输入输出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错。

不过不用这么复杂,不用求解X,Y。

那个Ui在计算的时候需要做拉式变换吗?

网友B:
你的方程不对,

网友B:
过程有点繁琐,最后结果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程有点繁琐,最后结果很简单,

请问最后结果应该什么样的?Uo和Ui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B:
你的第一个方程忽略了后面的R对X电压的影响,如果是我就不会列出这样的三个方程,直接一个方程就搞定了, 至于结果,你还是自己动笔好好算一下吧,花不了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一个方程忽略了后面的R对X电压的影响,如果是我就不会列出这样的三个方程,直接一个方程就搞定了,  ...

一个方程应该怎么列,求教一下?按照我自己的列的解处理大概是Uo=【t/50+0.4(exp(-t/20)-1】*ui

网友C:
这个,给出s域关系即可。

直接根据“虚短”列运放负输入端的s域电流方程(根据欧姆定律和分流关系直接得仅含Ui和Uo的关系式)。然后整理得:

    Uo = -Ui/(sRC)^2

网友D:
实际组装的话,输出肯定饱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一个方程忽略了后面的R对X电压的影响,如果是我就不会列出这样的三个方程,直接一个方程就搞定了,  ...

请问一下,你说的R对X的影响是不是指负载效应,怎么看出来,列方程应该怎么体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际组装的话,输出肯定饱合

输出饱和就对了,

网友E:
这是个反馈网络为T型网络的电路,反馈网络中的R、C运用复阻抗的方法,运放运用虚短续断的方法,立方程,求解可以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饱和就对了,

最终输出肯定是饱和的,但是在饱和之前的输出曲线难道不重要吗?

网友F: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根据虚短虚断,我列出上面公式

网友F:
根据虚短虚断,我列出下面公式

网友G:
稳定工作点很重要的,在反相端与输出端并一个M级的电阻,保证UI没有直流输入,前面加一个隔直电容。选用器件是低偏电流的运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实际组装的话,输出肯定饱合

直流信号肯定饱和,交流信号没问题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直流信号肯定饱和,交流信号没问题呀。

零输入信号,此电路也要饱和,还怎么施加交流信号?

网友H:
零信号饱和,可能是因为偏置电流对电容充电造成的。加入交流信号,有放电的机会,可以不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