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指导定时器控制AD采样率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5-01-06):
看了网上一些资料,想了解:采用定时器控制AD采样率和不采用定时器控制采样率有什么不同?前者有什么优势?什么情况下最好用定时器控制AD采样率?求指导,谢谢!最好可以给出两者的具体程序分析一下

网友A:
采样率还是快点好,只要满足指标,当然考虑功耗除外

在需要测量时,采样一次就可以了,这样会很快的,可以在那里等等待完成(应该加超时控制,避免死机),这样程序简单,如果太慢则不能死等,程序流程复杂。

什么时候需要测量,可以用定时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