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程序运行后,发现晶振不起振了。

楼主(2015-01-06):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每次都走在这个位置HSEStatus = (uint32_t)0x00;,之前一直用都是好使的,但现在突然不好使了。好像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情况:现在用的是外部晶振8M,也换过了,没有效果。貌似晶振这块的电路没有问题。

楼主:
今天我把STM32芯片给换了,还是这个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虾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问题应该不复杂, 除了mcu主芯片, 还有晶振以及匹配电容. 另外还有虚焊.  应该是好检查出来的
晶振是个机械比较脆弱的器件, 如果 PCB 被摔过, 可能会损坏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应该不复杂, 除了mcu主芯片, 还有晶振以及匹配电容. 另外还有虚焊.  应该是好检查出来的
晶振是个机 ...

你说的对,我也这么检查过了,晶振也换了新的,匹配电阻也换了新的,而之前用的好好的。但是还是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