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单片机求教

楼主(2015-01-06):
NXP单片机求教,用啥编程器啊

网友A:
51还是ARM?

网友B:
如果32位的,用JLINK或JTAG就可以了

楼主:
型号是P89LPC930FDH,算是51系列吗?用周立功的编程器行吗?

网友C:
周立功的有专门写这个芯片的编程器的,我写过的,呵呵。这个就是51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