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偏置电压

楼主(2015-01-06):
多级放大电路,都是单电源供电,都需要1/2VCC偏置,我用了同一个偏置电压,两种方法,如下:

当用跟随器作偏置电压时,放大电路噪声特别大,直接将信号淹没了。
当用下面一个电路时效果很好。
我用示波器分别量过输出端电压,结果一模一样,都是2.25V,峰峰值也一样都是16mV。。
可是网上说用跟随器效果会更好,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运放的反馈臂上,去掉电容。在同相端对地接10uF~22uF电容,组成低通滤波

网友B:
不要听网上的人乱说,

网友C:
你还没有带负载,当然2比1好。带了负载,可能是1好,负载越大,1比2越好。这个好,那个好,都是有条件的。

网友D:
第一个电路有误,当然,分压是没错的。
如果需要同相输入,而且偏置在同相输入端,那么分压偏置电路需要在分压点上并联退耦电容,去除电源噪声。
但因是同相输入,电容会对信号起旁路作用,所以需要从分压点接一较大阻值电阻至同相输入端,信号则根据需要或是直接接至同相输入端,或是经电容耦合接至同相输入端。

根本原因是噪声的来源。你仔细想想~~

网友E:
第一个电容没有错误,加的位置也正确,别听那几个二货瞎bb

网友B:
报告老师,楼上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电容没啥作用,加的位置也不正确,要像下图那样,甚至反饋电阻也是多余的。别听別个论坛乱说,上面几 ...

当时加上第一个电容是因为跟随器震荡了,所以才加上的,我看到我们论坛有人在输出端接上一个低通来防止电压跟随震荡。反馈电阻确实是看别的论坛上说的要和信号内阻一样。

网友G:
电工版“小马过河”,:)

网友H:
输出没去耦,至少要串个47R再并0.1u。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工版“小马过河”,

基础差,试了几次就没自信了,哎,见笑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时加上第一个电容是因为跟随器震荡了,所以才加上的,我看到我们论坛有人在输出端接上一个低通来防止电 ...

只能说明选器件不当,要选用于缓冲器的运放,如OPA177,单位增益稳定,输出电流也大。

网友J(2015-03-09):
不是一定偏置在1/2*VCC电压上.
看下如韵电子的CN958是否满足要求. CN958内部集成一个运放和一个电压基准, 外围元件少,使用简单,可靠.
附CN958技术规格书.